【求助】夏寶洗衣機 C-14故障代碼

楼主(2011-08-24):
請教大大~小弟家中SHARP (夏寶)洗衣機 型別:ES-SB1108
於洗程中不定時出現C-14故障碼,出現後洗衣機無法動作,拔除插頭重新啟動,亦出現相同代碼!!
請教各位大大,該如何查修?
感恩~~~~若維修成功必將過程完整上傳!!
再度感恩~~~~~~

補充~~我家太座說...洗程中不論洗衣或脫水均不時出現故障代碼,出現代碼後洗衣機靜止不動!!

我家太座本來有找原廠服務站來看~~~結果他們蝦咪都沒拆直接說軸心壞了!!報價6500..........可是我老婆說有時候都正常!!
若是軸心壞了怎麼會有時候好有時候壞呢?

上了谷哥大神找故障代碼C-14...................居然找不到???

因本人不在家,無法立即拆解洗衣機,詢問老婆大人之後,服務站人員檢修過程為:進水(正常)→脫水(無動作)→面板未出現錯誤代碼→判定軸心損壞><"

0828第二次請服務站的人來檢查,結果還是同一位工程師,他臉很臭把洗衣機背板拆下,看了30秒之後說:軸心壞了,就走了!

原廠寄了電路圖給我!!
個人判斷霍爾感應器衰減為主因,因為我看軸心沒有嚴重晃動,後來去原廠拿了一個霍爾換上就好了!!
下次補圖~~~

抱歉....原廠的電路圖找不到了!!沒辦法上傳給大家看~~抱歉嚕!

网友:
如判斷無誤...此機型應是三洋OEM
大概是電腦控制機板不良了...

网友:
SHARP(夏普)

104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 147 號 14 樓
Tel: 02-2512-3000 (代表號) / 客服諮詢 : 0800-211126

(北部)
(T):02-2512-3000
(F):02-2512-1155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
二段147 號14 樓

(桃竹苗)
(T):03-555-6899
(F):03-555-6399
新竹縣302 竹北市縣
政九路149 號2 樓

(中部)
(T):04-2329-1421
(F):04-2320-0630
台中市408 西屯區
大容東街66 號11 樓之1

(南部)
(T):07-624-3128
(F):07-624-2579
高雄市820 岡山區
大德二路149 號

http://www.sharp.com.tw/service/branchoffice.html

网友:
夏普洗衣机
l         E1 ---不进水,进水时间超过15分钟
l         E2        ---洗涤后不脱水,上盖
l         E3        ---不排水,6分钟未降到最小水位
l         E4 ---不平衡状态不脱水
l         C2        ---水位传感器异常
l         C5        --- 更换电路DK

网友:
沒修過sharp的,sharp都由聲寶代理維修
你找的原廠是聲寶服務員嗎

軸心故障可以徒手轉中心轉盤
看順暢否,是否卡卡或異音
C14如果是防撞保護?
是否衣物在洗的過程慢慢偏單邊,這也是軸心方面的問題

网友A(2011-09-26):
我家也有一台也出現c14
服務站評估故障點1.軸心馬達
                2.霍爾感知器
目前還在研究中~~~
如版主有新資訊麻煩告訴我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有一台也出現c14
服務站評估故障點1.軸心馬達
                2.霍爾感知器

抱歉最近忙....所以一直沒回復!!
我換了霍爾就好了!!
我是自己去原廠拿零件800元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最近忙....所以一直沒回復!!
我換了霍爾就好了!!
我是自己去原廠拿零件800元搞定!! ...

版主您好~~
我今天把面板線弄一弄~~就好了~~
但又出現問題的是按全行程時~~水會自動排出~~目前研究中~~

网友:
應該是ES-SD1108吧
C14為霍爾IC錯誤,確認引線的接線,正常的情形,更換霍爾IC或電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您好~~
我今天把面板線弄一弄~~就好了~~
但又出現問題的是按全行程時~~水會自動排出~~目前研究中~~

我又翻了一下電路圖!!霍爾是當軸心不正常的時候會動作!!(不平衡)
所以也有可能時好時壞!
不過~~~~我之前有試過把霍爾接點短路,會直接出現C-14錯誤代碼,且立即停止動作,不會有任何額外的改正動作!!
不知道我這樣說您了解嗎?
書唸的不多~~~~~~將就點嚕!!

网友B:
怎麼這麼好
原廠還願意給電路圖

网友C:
可以貼個圖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翻了一下電路圖!!霍爾是當軸心不正常的時候會動作!!(不平衡)
所以也有可能時好時壞!
不過~~~~我之前 ...

感謝您~~
不過能用就先用囉~~因這台已用了11年~~就當研究品先暫時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麼這麼好
原廠還願意給電路圖

打電話+寄E-MAIL.....一直盧就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貼個圖嗎?

貼了~~~不過原廠的電路圖我找不到了!!
抱歉!!

网友D:
請問大大這個霍爾是在哪裡的?
電腦版那邊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大大這個霍爾是在哪裡的?
電腦版那邊麻?

把洗衣機放倒!!板子拆下就看得到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