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vk191電源燈閃爍無畫面無背光可否用三星940N的高壓板取
火..

楼主(2011-08-24):
小弟最近拿到一顆華碩vk191的螢幕,該螢幕的電源燈會持續閃藍色,無任何畫面,拆開檢測時,發現高壓板到主板的電壓輸出4.45v左右,但一接上主板,電壓則會在4.95v~2.05v之間飄移,造成電源燈一閃一閃,所以應該是主板有問題,希望有大大能給小弟一個維修方向。謝謝。
小弟決定放棄維修,想用三星940N的高壓板(圖在後面)取代,不知排線如何修改呢?
主板(正面)

主板(正面)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主板(背面)

主板(背面)

三星940N高壓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檢查大電容的電容值是否不足.

网友:
大電容看起來似乎已經 凸頂 了 !!

還有其他的電容也順便測一下吧 !!

网友:
檢查P+I板5V電壓是否正常 其次檢查A/D板上是否有短路 以致於電源燈閃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最近拿到一顆華碩vk191的螢幕,該螢幕的電源燈會持續閃藍色,無任何畫面,拆開檢測時,發現高壓板到主 ...

供電不穏,,,,,,,,, P+I  全部電容換新, 重點部位補焊後 ,  在測量電壓 ,,,,,,,,,,,,,,,,,,,,,,

网友:
P+I 版的背面也拍一下吧!!

网友:
我也有這台, 問題跟你的一模一樣
P+I 版能買到料的,我都換了, 換過所有大小電容, IC431, 光偶817,..
剩下電感,變壓器,線圈,還有背面的IC-, (這些我不知道規格),
結果問題依舊....

你開機的時候, ASUS 的LOGO會出現嗎? 還是跟我一樣只有背燈亮幾秒,然後就黑屏?

网友:
建議:
1.先從p+I板著手--確認各電壓都正常了-->再往A/D板查.
a).A/D先隔離--P+I板電源端子各電壓應該多少V & 實際多少V.
b).若P+I板電源端子各電壓不符->就要檢修P+I板.
c).靜態先不上電,P+I板外觀先檢查=各大電容凸爆?
d).靜態先不上電P+I板外觀再檢查= 其他零件外觀及焊點是否有異樣.
e).動態上電檢查(P)=AC 110V 輸入->AC濾波->AC轉DC整流->WM有無振盪輸出->MOSET
開關-->...........輸出回授.
f).動態上電檢查(I)=P輸出DC電壓->A/D版START訊號(可先用P板5v替代)->變壓器輸出檢測->燈管亮否?
g).若面板可點亮-->再將A/D板插上.(此時I板START訊號(可先用P板5v替代應拿掉))--確認是否A/D正常?

网友:
版大的圖太模糊,所述故障應從造成電源輸入壓降漂移的部分查起,大多與電容有關。AD版上的MOS也要檢查一下。

楼主:
已檢查完畢所有的電解電容,有老化的四顆也更換完畢,但情況仍是完全無畫面(無背光),只有電源燈閃爍。

网友:
請先確認燈管有無問題  燈管故障也是會閃一下就黑屏

楼主:
燈管測試是正常的。
小弟再詳細的敘述故障問題:螢幕電源開關上的燈會一閃一閃(藍色),無任何畫面(無背光),經檢測發現高壓板的輸出電壓為4.45v左右,但一接上主板,電壓則會在4.95v~2.05v之間飄移,造成電源燈一閃一閃。

网友:
檢查一下PWM IC及周邊貼片零件的正常狀況,PWM沒問題的話看一下AD版上的貼片零件有無異常,你的問題在上負載後的壓降不正常,導致無法正常驅動零件運作,應該是有零件老化或暗病造成的故障。

网友:
PI板補焊焊檢查燈管。

楼主(2011-11-01):
小弟最近拿到一片三星19"螢幕的高壓板,不知可否取代,如何修改呢?

三星940N

三星940N
三星940N高壓板

网友:
請問有 VK191S MCU程序嗎?

网友:
請問大大這台最後修好沒~~~結果如何??............謝謝!!

网友(2011-12-28):
我目前也是碰到送電指示燈閃爍不停的情況,不知哪位大大會維修的???謝謝!!

网友(2012-02-14):
pwm應該是LD 7575這一顆,最近有遇到!!

网友:
請測試把主機板(AD板)上的T-CON屏線(排線連接到T-CON的)拔除 或軟排 拔除之後

上個步驟是要排除T-CON吃電可能

如果5V正常就是T-CON吃電

我遇到5V下降或飄移是T-CON上的電容短路

如果拔除5V一樣會飄移  那就是你PWM IC可能震盪異常

网友:
好像這型的都壞主板!

网友:
版大!建議先把高壓與AD都斷開!用一直流燈泡當負載測試一下!是恆亮或是一閃一閃!2分法應當理出問題了!!
給您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