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l 上網龜速

楼主(2011-08-24):
最近我的adsl(8m/640k)上網變成龜速
去測試速度最快只有4m 有時只有2m
叫修第一次 換了一台小烏龜 還是沒用
叫修第二次 他們找到了說機房那裡的adsl port 是用舊的
要改成新的 改完後速度提升到7m
大家如果adsl裝了很久
可能要注意一下 是否上網變龜速

网友:
我還在用中華電信的ADSL3M/384k
不過我家室內管線有重新拉過,
所以就算線路有問題
也只需要查大樓的共共管線到路邊光化箱或機房這段

网友:
這麼好喔~~還會來兩次
只是不知道下個換到那個PORT的是哪個倒楣的
畢竟有太多用戶不會注意到這個

网友:
ADSL供裝距離從"電信機房"起算,光世代的VDSL才是從光化箱
起算...

网友:
我也是用adsl...因為我是年繳的..等期限結束要來換光X的...

小烏龜操久了也會爆漿...效率就不好了...
之前用一台T07A操了3年拆開爆了3棵..
有時關掉重開就好了...電話進來還會干擾一下...
懶的修就叫種花的來換一下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還留一台小烏龜給我替換用

网友:
呃....
改天也來試試~~凹一台來玩

网友:
CHT外包廠商為了減少去你家的機會,他們很願意配合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