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MV 225A A/D板缺件(已完修)

楼主(2011-08-24):
回收場收購練功用,  還有兩個月的保固期
仔細觀察液晶外殼明顯已拆過,打消RMA念
頭,外殼貼一標籤(A/D不良 )說明之前有被
玩過,拆開後維修碰上問題,上來向諸位先進
請教了
FM-40A04-AAA/AAB P+I 5V無輸出,檢查後發現FS31(250V 3.15A)保險開路
電子街購得一顆$15捨不得用,燒一顆可是會痛的,先以廉價3A保險暫代

更換保險後輸出PIN腳對地確認無短路,外接燈管點點亮5分鐘~~無事

A/D PIN腳對地無短,接上A/D板點燈量測A/D屏供電,0~4.9~0也正常
接上LVDS屏線後上電卻每每FS31又燒斷,LCD屏T-CON供電保險無燒斷
保險兩側也無短路

A/D板電容處有明顯燒焊痕跡想請教版上修過此板(A/D板號:A190A8-H-S5)先進
,是不是缺件了?可以告訴在我正確容質嗎? 先行感謝!

======================================================

躺了一段時日,最今睡的好精氣神十足,再請出來玩玩,沒料到這也能讓我玩好??十足令自己既興奮有感動
趕快來跟大夥分享,希望有相通困惑的朋友有點幫助?

屏供電5V拉低0.3V左右,保險斷開5V恢復表示T-con 5V保險後極有短路拉低
SMD電容一個一個拆,有一顆15歐近短路,從其他損壞T-con相似電路上拆一
顆補上
電容一端接地另一端原來對地阻值26歐,換掉短路電容後量測對地700多歐
上電測果然屏復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來~~這裡:

樓上神大這太有用了,感謝了!好像兩張紅色區域有一點不一樣
可能是DVI部分(猜的),我的A/D此紅色區域並無焊接過痕跡,等
等去購料,有好消息在向您與壇內報告

网友:
不接LVDS屏線,只接驅動板會不會燒保險?
建議暫時不上保險,在保險的兩端接60W白熾燈泡一隻,如果白熾燈很亮則說明電路有短路,這樣比較節約保險,白熾燈可起限流的作用,也算是保護器件了.
我覺得你還是應該再檢查電源板,因為如果驅動板有短路,一般也不會使電源保險燒斷。

楼主:
樓上大大您真內行,不出您所料,裝上SMD電解電容果真保險還是斷
不接屏線,D-SUB訊號輸入,點燈正常,屏供電4.9V也很穩定

手邊有公板P+I明天來改公板,先確認問題點後在做後續處理
天殺的,屏也有問題~~~~~希望這只是我的幻想
我還粉嫩

网友:
回复 楼主:

祝你好運!

网友:
引用 楼主:
樓上大大您真內行,不出您所料,裝上SMD電解電容果真保險還是斷
不接屏線,D-SUB訊號輸入,點燈正常,屏供電4.9V ...

快樂大,,,,,,,, 換另一片面板測試,,,

网友:
這型螢幕有一個地方要注意,就是AD到面板的排線有方向性問題,不可以上下交換裝,因為其中有幾條是與隔離鋁箔連在一起的接地專用接點,如果上下顛倒裝會導致其他線路被短路

之前有修過一款,就是前一個維修者裝回時排線裝顛倒,不過並未遇到您所說的電源板保險絲燒斷

楼主:
昨天睡的早,大半夜醒來就睡不著了只好起床瞎摸~~老化現象嗎?

快樂大,,,,,,,, 換另一片面板測試,,,

我也很想這麼做,可以快速除錯找出問題,BUT~~~手上可測試面板都是LVDS  插PIN腳位
與這款屏不相容耶~~如何是好,還請賜教

就是AD到面板的排線有方向性問題

狼大點撥,一語驚醒
仔細觀察LVDS  +5V +5V +5V GND GND GND(正常)
屏線拆下電表量測,讓狼大言中,屏線確定是裝反的~~好厲害~佩服
早先也有懷疑屏線,也看到了狼大所說隔離線部分,但就是粗心,心不夠細~忽視了

把屏線反向接妥,上屏~~叮咚
新狀況,保險不再燒斷,綠燈隔2~3秒閃一次
happy_day報喜,目前狀況已改變
革命尚未成功,小弟在下仍須努力~~大大們熱情指導與協助,滿心感恩

网友:
传说中的电源“打嗝”?能否显示?

网友:
綠燈隔2~3秒閃一次
查電容或供電有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囉!
你可以參考這一篇看看!

http://tw.myblog.yahoo.com/atunp ... ev=3393&next=-1

网友:
哈,看起來真是驚險又刺激丫~~~~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