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故障的標準檢測流程怎麼做最佳?

楼主(2011-08-24):
手中有示波器、三用電錶,debug卡暫無買。m/b故障可能bios壞,南/北橋壞,i/o ic壞。
1、cpu會熱但不開機,是否代表北橋、cpu無壞?
2、我有示波器,檢測順序要量什麼ic腳位?順序為何?

网友:
上除錯卡看錯誤碼,然後按照故障碼來找尋可疑目標..

网友:
m/b故障的標準檢測最佳流程就是:
先P,二C,再R!

网友:
先空板量測主板端電源處(3V,5V,12V,5VSB,CPU,DDR,CHIPSET)有無接地短路,之後再上電依據P,C,R來檢查

楼主:
1、什麼是P,C,R?是量p, c, r的哪個方面,例如電壓 or 輸出pin?
2、m/b上主要ic以10顆來論,假如用示波器各量10顆ic某個output pin看有否方波輸出判定ic是否正常,這方法有何缺點?
3、萬一bios燒錯碼,主機板所有電路量測都正常。要如何確定bios有無壞,我只想到笨方法把bios拔下來讀或重燒正確碼,但就我所知m/b維修業者都不這麼做,請問m/b維修業者如何輕易得知bios有無出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問題我在大約三年前時就在這裡發表過了,這表示你完全沒有看舊文就發問,請看版規第三條,你的問題請自行看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