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螢幕出現橫細線 - 補新圖

楼主(2011-08-25):
圖1- pc模式下, 有送訊號 , 在深色的底色下,出現固定的橫細線(非常細).

圖2- pc模式下, 未送訊號,出現固定的橫細線(非常細).

圖3- pc模式下,未送訊號,框框消失後, 的畫面

圖4- av1模式下,未送訊號,仔細看 ,  還是有細橫線

此32"電視才用1年多, 未曾拆修過,
因開機數分鐘後, 會黑屏, 修好power後, 背光已會亮.
開機時, 顯示logo的圖案,螢幕正常 無橫線 (因消失太快,拍不到照片)
一. 按menu時, 出現的框框內,也是有細橫線,如圖2.
二. 送pc及catv時, 也是都有細橫線,如圖1.
細橫線如圖1 , 2 , 不會移動,

power及AD的電容外觀都正常, power電壓正常,
屏線未拆開過,

請問先進們要從哪查起,

网友:
會不會跑?
會跑先檢查電源及AD上電源及電容是否有異常
不會跑先看一下屏線接觸情形是否良好

网友:
把其他家電拔掉!!讓插座只有給螢幕供電視看看!!
我之前有有類似的發生!!   還以為我沒弄好!!
後來發現!!換到其他地方的插座!!就正常了!!
干擾問題!!

网友:
查看看電容器有無老化

楼主:
此32"電視才用1年多, 未曾拆修過,
橫細線是固定的,不會移動,
power及AD的電容外觀都正常, power電壓正常,
屏線未拆開過,
我現先拆屏線清潔看看,

楼主:
剛將24c32換掉, 1084-adj 1.8v( 溫度60度 )換新,及旁的電容全換掉,
螢幕還是一樣, 出現固定的橫細線
ad板其他的ic等的溫度都正常.
請問先進:
會不會是 ad ,  tcom 或 PANEL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上所有電容全換掉, 還是有細橫線.

网友:
不妨測一下,T-CON的輸入內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量看看tocm, 謝謝!

网友C:
T-CON 附近的貼片電容也可能是原因。

這類型的都得用示波器檢查是哪個訊號有問題...

网友:
此現象通常是接地不純引起的干擾居多
通常發生在T-CON的的排線氧化
或是CONNECTOR氧化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會注意此問題,
謝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T-CON 附近的貼片電容也可能是原因。

這類型的都得用示波器檢查是哪個訊號有問題... ...

感謝提供方向,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熱風槍分區域加熱吹吹看.一邊吹一邊觀察畫面有無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熱風槍分區域加熱吹吹看.一邊吹一邊觀察畫面有無變化. ...

粉不錯的方法.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