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PDF的軟體~FoxitReader43英文版【4.69M】

楼主(2011-08-25):
看PDF的軟體~FoxitReader43英文版
【4.69M】
解開後~ 程式約10MB

【簡體版 winxp】【繁體版winXP】都可以使用!!

=========
ps:有時可以PDF將 內容【拷貝到  剪貼簿上面】【只限于 原版是【打字的~WORD格式檔案】~後來轉成PDF檔】。。。
【拷貝下來的內容見第2樓】
如果是【用掃描進去的】【就不行了】!!

==========================

ps:如果覺得檔案【太大】執行慢~可用這個900k的^-^
看PDF的程式【英文版】只有900K ~適合用在 32MB的隨身碟或老舊的電腦使用!!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highlight-PDF.html

538.33 KB, 下載次數: 48

1.39 MB, 下載次數: 44

1.39 MB, 下載次數: 45

1.39 MB, 下載次數: 46

楼主:
以下是~用【FoxitReader43英文版】 截取【文章的實際例子】=========
電晶體收音機的原理及檢修法

電晶體收音機的原理及檢修法

第㆒章   電晶體的基本原理

第㆒節   概論

電晶體(Transistor)及㆓極體(Diode)均為半導體(Semiconductor),其內部係由鍺(Germanium)或矽
(Silicon)等元素所製成。若在純度極高的鍺晶體(其純度為99.9999999%的純鍺)㆗滲入千萬分之㆒的
硼(Boron)、銦(Indium)、鎵(Gallium)或鋁(Aluminium)等的㆔價元素時,該鍺晶體則變為㆒種缺少電
子而帶正電的P 型鍺晶體;同樣的,若滲入千萬分之㆒的砷(Arsenic)或銻(Antimony)等的㈤價元素
時,該鍺晶體就變為㆒種增多電子而帶負電的 N型鍺晶體。
將 N型鍺晶體與 P 型鍺晶體互相接合,即成為如圖1.1 所示的鍺㆓極體(Germanium Diode)。
在熱的平衡狀態㆘,由 P 型區域所流出的少許電洞(Hole),將進入N 型區域;相反的,電子卻
由 N型區城藉熱的擴散作用,經過接合面而進入P 型區
域。由於這種電荷運動的結果,如圖1.2 所示,將在接
合面產生㆒微小的接觸電位,因此,將限制其擴散運動
的繼續進行。
然而,增加PN接合面的電位,勢必破壞其平衡狀
態而加強其擴散作用,或起抑制作用,這要看所加的電
壓極性而決定。接合面的鄰近部份,謂絕緣接合區域,
或謂空間電荷區域(Space-charge region),或稱過渡期區
域(Transition region),或稱空乏層(Depletion layer)。
如將電池的負極接於 N型鍺晶體,而把正極接於 P
型鍺晶體,則在 P 型鍺晶體內的電子,將被電池的正極
所吸引而移向PN接合面;同時,在 P 型鍺晶體內的電
洞,則被電池的負極所吸引而移向接合面。如果電池的
電壓高㉃足夠克服接合面的電位時,便可迫使載子
(Carrier)移向電池的正
極,結果就產生電流。
如圖 1.3 所示的電
池連接法,稱為順向偏
壓(Forward bias)。這
時,在 N 型鍺晶體內,
電流係由電洞所載
動;而在 P 型鍺晶體
內,電流則由電子所載
動。其總電流值,係由順
向偏壓的電壓值來決定。
如果逐漸加大順向
偏壓的電壓值,電流則開
始流通,直㉃絕緣接合區
域的障壁(Barrier)完全被
破壞後電流便急遽增
加。電流㆒超過其容許
○ + :施體(Donor),+:電洞
○ - :受體(Acceptor)(雜質),-:電子

圖 1.1  PN接合鍺㆓極體
圖 1.2
由於電子及電洞的運動而形成
於 PN接合面的絕緣接合區域
圖 1.3  加順向偏壓時電洞與
電子的移動情形

圖1.4  ㆓極體的順向偏
壓與電流的關係

電晶體收音機的原理及檢修法
值,㆓極體輕則發熱,重則導致破裂。
圖 1.4 表示其電流的變化情形。
如圖 1.5 所示,若將電池反接,則電洞與電子乃向如圖 1.3 所示的相反方向移動,此種連接法,
謂逆向偏壓(Reverse bias)。(b)圖表示加順向偏壓與加逆向偏壓時的電流的變化情形。電流開始流通
的順向偏壓值,鍺質為0.2~0.3V,矽質則為 0.6~0.8V。㉃於逆向偏壓,其電流只是幾微安(uA)而已,
除非超過30V,否則不會㈲電流的流通。此逆向電流,係由加於鍺晶體的熱或遭受曝光所產生的少
數電子或電洞,被逆向偏壓吸引過去時所產生的微小電流。

楼主:
剛才看到 一個簡體版2.3版【2.4M】~ 也放上來!!
創建軟體時期2006年:^-^
ps:注意 【繁體版winxp~咱不推薦使用】【只能用于 簡體版winxp 與windows vista 】
如果不介意 【使用介面】【變成亂碼的網友】~還是可以使用!!
因為看PDF 【一般就是  載入PDF】與放大縮小而已!! 【主要使用只有3個按鍵而已】^-^

+放大
-縮小
這兩個都有【小圖片可以看】~應該是不會按錯!!
Alt-2 全屏顯示

1.02 MB, 下載次數: 45

1.39 MB, 下載次數: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