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輪胎維修內補問題

楼主(2011-08-25):
請問有哪為高手能指點一下..我用補內胎的貼片和他附的膠水用來補機車高速胎..內補  我有用工具將機車胎內部磨好.在塗膠水再貼一塊中間黑色外邊紅色的貼片.  可是補好等一段時間.裝上去竟然後漏一點氣泡..然後在拆下胎皮..結果剛剛補的沒粘好...重複好幾次都這樣...是不是要用這種黑色貼片補

是不是我方法錯誤還是補胎貼片這2種有差別嗎

還是膠水也有分....或是有些胎皮材質不能補...誰可以提是我一下...沒補好不甘心...幫幫幫解答.

网友:
你的高速胎還裝內胎? 還只是胎面內側?

网友:
正常高速胎不是用這種東西在補~

网友:
您高速胎內面沒有磨平,而且膠水也塗太多了導致不亁,所以補了還會漏

其實內補才是正統,補胎條才是甲止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高速胎沒內胎..我是要拿補內胎的膠水和貼片..補高速胎內面..有方法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裡面有用電動工具磨平..膠水有試過塗多和塗少..都試過還是不行..也試過補了以後放一天才裝..有一樣漏氣...是不是不能拿補內胎的貼片補...是不是要買專用貼片...

楼主:
2種有差別嗎..

网友:
以前見老師傅處理到貼完時 會再拿起槌子 在貼皮上略敲個7~8下
再等約15~20分鐘     就給我換上 囉 ( 是汽車胎 應該一樣吧 )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圖才是內補用的 只是要磨的夠平 貼完還要敲敲 增加密合度 ; 厚工~ 一般車行不喜歡用這種方式 用補胎條居多 不過你都拆了 就把它補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定要用下圖黑色貼片哪種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裡面有用電動工具磨平..膠水有試過塗多和塗少..都試過還是不行..也試過補了以後 ...

膠水只能塗薄薄的一層,等到亁了(就是膠水表面不會有水樣反光)才能貼上去,膠水塗布範圍必須大於貼片,貼完敲敲或用硬物推增加密合度,磨平必須很平沒有凹凸或波浪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高速胎沒內胎..我是要拿補內胎的膠水和貼片..補高速胎內面..有方法嗎 ...

只要破洞不是很大,壓力會把貼片從破洞推出去就能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貼片用紅色或用黑色貼片都可以嗎.......還有貼片要不要塗膠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貼片用紅色或用黑色貼片都可以嗎.......還有貼片要不要塗膠水 ...

4輪的沒補過,2輪的小弟都用紅色的補,膠水塗輪胎就好,貼片不用途

网友C:
補胎片是用在一般內胎的像腳踏車...

無內胎高速胎最好用補膠條... , 貼補胎膠片不太保險

至少會把破損間隙都會補滿膠質補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補胎片是用在一般內胎的像腳踏車...

無內胎高速胎最好用補膠條... , 貼補胎膠片不太保險

其實補膠條比較不保險,因為一般無內胎高速胎破洞都是長條型,對插到鐵片的輪胎補膠條往往補好后還會小漏,用補胎片就沒有這個缺點

网友(2012-06-12):
原來用補胎片才是行家,不過要把胎拆下來倒是蠻費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