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15 s 故障求助

楼主(2011-08-25):
前言:

我先簡單描述一下前因後果。
最初的障礙只是螢幕會自動斷開,不過因為使用者是我爸,所以我無法確定他是開機使用多久後發生這狀況,
當時我推測是高壓板有問題,所以嘗試性地把插頭拔掉後再插回去就沒事了,能正常使用(疑疑疑?

第二次發生這狀況時這招就沒用了,螢幕依然會自動斷開。情況大致上是這樣,
閃出畫面之後約3秒,電源燈變橘色畫面變黑(沒電?),然後約3秒後電源燈變綠開出正常畫面,重複以上動作。

問題處理:

由於小的沒學過電子,對於板上的專有名詞大多都不解,所以以下小的用簡單外行一點的敘述請見諒。

我之前修過3個LCD螢幕,都是類似狀況,沒電、畫面一閃而過等等,拆開檢查都是電解電容壞了,換掉電解電容就好了,
所以這次我本來也這樣想,結果打開發現我錯了。

電解電容完好,電路板也沒有燒焦問題,電晶體也沒爆,線路看起來也沒有老化、接觸不良等問題,
插上電源線之後想再次觀察看看,結果居然連電源燈都沒亮,更別說橘燈。拆解過程中讓LED壞掉的機率應該很低吧。

初步推測也許是電源按鈕壞了或是短路,拿了手邊的存貨換上去,結果依舊,電源燈依然沒反應,
雖然可以質疑我換上的開關按鈕也是壞的,不過機率應該是相對低。同時觀察到,插上電源插頭之後,P/I板會有高頻的嘶嘶聲。

打了關鍵字上網查,找到的心得都是提出高壓回路故障,但沒有透漏是哪個"點"。

另外爬文曾經有人提到,電容外觀沒變化不代表電容沒壞,可能容值已經不足,所以暫時還是把能換的簡單零件換掉往電容器方向處理。

其中最大顆的400V 82μF,只有容值確定是82μF,電壓不太確定是不是400V,因為標籤一部份被硬性固定膠遮住成4[]0V 82μF,
稍微刮除固定膠之後中間那個數字看起來像是0 6 8,右半邊比較模糊,左半邊確定是圓弧,推測是400V 82μF,
由於找不到400V 82μF,商家說可以用450V 82μF耐壓高一點代替之外,還有另外16V 10μF和100V 10μF這兩個電解電容還沒更換,
還有一個3PING的場效電晶體K2645 600V 1.2Ω 9A 50W這找不到同款也不知道如何選替代品,等以上3個部件尚未更換。

另外就是,有個安規電容我不會讀,內容如下

MPX . / TSC   MKP   GMF
. 33 M   275V~    ×2
40 / 100 / 21   503

商家給我的是

XG - VS
0.33μF ( M ) ×2
250V~           |     275V~GPF
-40~+85°C   |

我不確定2者是不是符合,不過應該是吧。
爬文曾經有人提到安規電容如果壞的話,附近2個電晶體可能也會壞掉,不過我的P/I板上的安規電容"附近"沒有電晶體,
更慘的是我不會看電路圖(死

P/I板上是有2個場效電晶體,不過目前K2645還沒找到替代品所以還沒換。

目前結果:

換了1個安規電容,1個場效電晶體,7個電容,1個開關按鈕,還沒處理的有,K2645的場效電晶體,另外2個電容,看起來不太可能壞掉的用黃色膠帶包起來的東西和一個用漆包線纏繞的...變壓器?小弟書讀不多抱歉不知道這兩個是什麼,還有背面不敢動手的1+4個晶片。
狀況依舊,高頻的嘶嘶聲,電源燈沒亮,跪求解。

由於小弟沒有照相機,上傳圖片似乎也要積分所以先借用別人的,這款的P/I板和我的大致相同,只有比我的板多了如音源線路、部分電解電容、二極體。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 ...

网友:
建議你先測量POWER到AD版的電壓是否正常,如果有正常電壓到AD版,看一下保險司,也有可能是MCU的故障問題,一項一項去排除吧!!

网友:
建議借用相機把板子的正反面都PO上來,有圖會比較能了解問題點。有高頻嘶嘶聲應該是有電容故障,先檢查電容吧。

网友:
燈管高壓線檢查了沒
這台應該有7-8年以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