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家電維修DIY-三洋平面直角電視機ST-21FP1不開機修實例

楼主(2011-08-25):
家電維修服務站︰
國際牌Panasonic日立HITACHI東元TECO三洋SANYO聲寶SAMPO歌林KOLIN東芝TOSHIBA樂金LG 大同TATUNG普騰PROTON新力牌SONY惠而浦Whirlpool西屋Westing-house

這是一台三洋21吋的平面CRT電視ST-21FP1,故障情形是不開機,指示燈不亮,我們來看一下檢修流程:

指示燈不亮,但仔細聽會聽到電視內部發出輕微的..答..答持續聲音

這是基板的背面照片

測量電源次級圈的電壓,完全沒有電壓輸出,但..答..答聲持續發出,因為有聽到..答..答聲所以初級圈那邊暫不考慮,以維修經驗判斷因該是次級這一頭有零件短路,電壓輸出之後就被吃掉了,因此電源檢知異常,立即關閉重新再輸出,如此重複,因此會聽到..答..答聲

腦海中的電源方塊圖立即浮出,馬上測量水平晶體,結果三隻腳都呈現短路擊穿狀態

這是水平晶體的正面照

這是換下來不良的水平晶體

換上新的水平晶體重新開機,結果聽到令人振奮的開機聲音,心裡頭暗自高興,但是等到畫面亮起來時,頓時馬上跌到谷底,….不會吧!~出現黃色畫面還有帶歸線

測量CRT基板上的三色輸出晶體電壓,藍色C腳169V,正常

再測量綠色輸出晶體C腳電壓5.6V,不正常電壓太低

再測量紅色輸出晶體C腳電壓4.9V,不正常電壓也太低

拔下綠色與紅色輸出晶體用電表測量,結果二只晶體B.C腳皆呈現輕微短路現象,頭頂馬上出現大問號?
奇怪依以前的經驗三色輸出晶體只要壞掉幾乎都是呈現低阻抗,這兩顆怎們會這樣?
後來我就拿一支小支的一字起子,在電晶體的三支腳之間用力的刮一刮,重新再測量,結果正常了!
原來是三支腳之間附著了導電物質,將它清除乾淨之後就正常了
重新焊上基板開機……..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不錯的經驗教學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三支腳之間附著了導電物質

這句話很有意思喔. 電視機所處的環境相當嚴峻

网友:
請問樓主您如何確定不開機只掛水平晶體,因為由眾前輩的經驗,往往有其他零件故障才導致燒水平晶體

网友:
很少看到!!CRT專家~~厲害...

网友:
水! 給你一個讚!

网友:
電體晶固定的膠,因長時間高溫變質,有一點點碳化,(低阻抗)
所以引腳之間會有漏電...
或者引腳間吸附雜質太多,如灰塵、綿絮等
溫度與濕度太高時,有時也會漏電....

网友:
師父一出手,手到擒來,一看就知道是行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錯有很多水平晶體燒毀是因為其他因素造成,但只有單獨水平晶體燒毀的也是常遇到,
造成水平晶體燒毀的原因有:電源B+電壓過高,水平異常振盪.高壓異常(FBT層間短路/高壓電容不良),或高壓區有焊點空焊,造成跳火也是會燒水平

我跟大家一樣,知道這些會燒水平,但要從這些電路當中找出哪一顆零件壞,也是很麻煩的,
尤其是我跑第一線的,直接面對客戶,不像在廠內維修設備特別多,我身上帶的也只有三用電表,
我能判斷的也只是電源部分用靜態方式在基板上用電表測量零件好壞,再來看一下高壓區是否有空焊,水平晶體焊下後,基板C腳位置對地測量是否短路,其他地方說真的也很懶得拆,只能跟他賭看看,只是我跟大家不同的是我對三洋這牌子的家電比較熟,維修經驗比較多,所以我知道甚麼型號的機器會壞那些地方,所以我出去維修靠的大都是經驗

网友:
請教tsao0427 大大一件事....
有一客人的三洋29平面電視....型號忘了抄...
前年因記憶IC內碼流失,到服務部買了二顆,
第一顆三天後就掛,變V縮影、頻飄...
換上第二顆,約三個月後又掛,又縮影、頻飄...
昨天又掛.........
X的,這次我自已設定但我換上24C16,
調了老半天....OK了!

我的問題是....它的遙控器是原廠的,為什麼會有這種問題??
是否有其它的原因??

网友:
看到版大這麼專業的維修更項產品,實在令小弟不由的心生敬佩丫,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有次功力呢!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內碼會流失,是因為遙控器的問題
內碼調整好了之後,遙控器一定要跟著換,不然很快又要回來

不管是用外面買的萬用遙控,或者是原廠的遙控(RC-025),都會出現這個問題
現在原廠已改用另一支RC-018代用,目前還沒出現同樣問題

网友:
經驗太少!!現在連一個圖都浮現不出來!!
真是要好好加強一下

网友:
現在要修crt不多見了..利潤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