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Eeepc 1005HA Logo 畫面當機問題

楼主(2011-08-26):
請教各位大大~
Eeepc 1005HA 按下電源按鈕後,在asus Eeepc Logo 畫面當機,
按F2 或 Tab 鍵都沒反應,再按一下電源按鈕可關機,
處理過程:
1.升級bios可更新,但還是會當機,
2.記憶體交換測試,一樣當機,(但只要拆裝一次記憶體,可開機一次,關機再開又當)
3.ml1220 電池量測2.5v
4.電池不裝,用變壓器送電(也是可開機一次,關機再開又當)
奇怪的是只要開機進去都不會當機,一定要關機再開,才會當在logo畫面,
請教各位大大是主機板壞了嗎?

网友:
1.配件先拆掉看看~~如硬碟!!
2.記憶體換一隻
3.北橋或cpu施壓
試試看

网友:
光碟機也要拆掉試試.上次就碰過光碟機故障開不了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小筆電沒DVD-ROM可以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沒有注意看到~Eeepc
緊酸.....................

网友:
水銀電池拔掉試試2.5v有點低

网友:
排除一下看看是否是熱當!!
雖然EEEPC我也一台!!只是EEEPC沒有散熱風扇!!
說真的使用久了還真是燙燙的!!
會不會是有晶片錫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掃HD 看有無 >500 AND  B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