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YX F1油表維修

楼主(2011-08-26):
在某天~~突然油表升不上來!於是...................決定維修看看(因為廠商報價$2000~~整個儀錶板要換)
先做功課~拜上G大神...
開始拆

拆了~為了2千

拆了~為了2千

量測實際75變M無限大

76歐姆變成無限大M歐姆

76歐姆變成無限大M歐姆

跑去購買材料
更換上並加上熱熔膠固定

更換後~再加上熱熔膠固定

更換後~再加上熱熔膠固定

完修~~
忘了拍~油表上升!!以空再補圖...

网友:
看來機車由表以後上不來有方向拉
不過  這東西要怎樣拆開得來研究一下
油針有時候上不來 拍拍就上來啦
老車 花2000 費用多拉點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還好有修好,要不然停在路邊就糗了!

网友(2011-10-05):
我的如意125也適用拍拍的就升起來了,14黏得車不想花大錢了。

网友:
之前我也有一部老車拍拍油錶才能up, 拆開發現是兩個塑膠(油錶針和擋住它的塑膠柱)黏在一起了, 清理一下順多了.

楼主:
此表經過一個星期還是升不上來!加上很明顯看到表示打底~~就是在E下面或擋住邊!代表一動也不動..顧才爬文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