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這個零件符號是什麼東西

楼主(2011-08-26):
各位大大請問電子零件一個三角形是什麼東西?因為沒有看過?不是二極體哦,因為沒有二極體前面那一條線,我看到的是 IC   TD62783AP,因為不知道如何把IC內部給貼上來,所以請各位大大原諒

网友:
回复 楼主:

三角形是 [同相]輸出  (反義: 數位邏輯三角形加個圈 是反相器輸出 )

Adobe reader 用相機icon 即可截圖 如下   然後就可以貼到小畫家上

輸入==> 左1 npn 反相 ==> 左2 pnp反相 ==> 最後2個電流放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問
你有自己先搜尋這顆零件的編號嗎???
入口網站隨便搜尋就有了很多介紹了

200.98 KB, 下載次數: 218

楼主:
有找過了,也找到了,可是不知道怎麼po內部資料,因為不知道內部三角形代表什麼元件,現在知道了,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請問電子零件一個三角形是什麼東西?因為沒有看過?不是二極體哦,因為沒有二極體前面那一條線,我看到 ...

如2樓大大說的 "三角形是 [同相]輸出"

一般在邏輯IC稱它為緩衝器

网友:
這是一顆8CH的電流放大IC
最高電壓80V,最高電流5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