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何換汽車的引擎油?

楼主(2011-08-26):
小弟看廠商換,好像很簡單,但是又看不到車底的螺絲,是否有照片能提供給小弟,
另外,哪一種油又好又便宜?多久換一次油呢?謝謝

网友:
車廠更換機油都會把車輛給撐高來洩油
USER沒有辦法躦到車底去拆螺絲洩油吧
機油更換通常是看里程數更換的,長時間沒有使用的話
時間到了一樣要更換,避免潤滑油酸化
至於哪一種油品較好用?通常使用原廠建議之油品較佳
畢竟每家設計的成分都不盡相同,會對引擎機件有何影響不得而知
如果使用非原廠建議之油品,造成引擎損壞,原廠會說
因為你未使用原廠建議之油品,導致機件異常磨損,原廠不予以負責

网友A:
我的看法...

車輛尚在保固期內建議回原服務廠進行保養,使用
保養場提供的"原廠機油"。此舉是避免車輛萬一在
保固期間故障必須動用保固條款時,避免讓廠商找
到"理由"不予保固......過保固期之後去哪保養你高興
就好。

引擎機油的更換必須依里程數或一定時間來作更換,
一般正常使用下的車輛以行駛里程來操作,開的少的
則必須以時間來操作,大約半年換一次....

自己更換引擎機油必須準備....
1.抹布
2.漏斗
3.機油濾芯套桶、放油螺栓尺寸套桶+棘輪板手
5.適當容量、規格的新機油
6.新的機油濾芯+放油螺栓墊片
7.油盆,容量要能夠盛裝廢機油
操作步驟..

A.啟動引擎待速運轉五分鐘,讓引擎熱起來....
B.打開引擎蓋,打開機油蓋...
C.車輛頂高或者你能方便操作的方式(保養溝)
D.旋鬆引擎油底殼下方的放油螺栓,然後用手慢慢旋開!
注意!別讓放油螺栓掉入油盆中....(掉進入你就得撈啦)
(使用海尼根廣告配樂)
E.用乾淨抹布將放油螺栓擦乾淨,螺栓上的墊片換新品,
待廢油放乾淨後鎖回油底殼...
F.使用濾芯套桶搭配棘輪板手將舊濾芯拆下,小心內部還
有殘存廢油。將引擎體上的安裝片檢查一下有無髒污,若
有髒污請用乾淨抹布擦拭乾淨....

裝回機油濾芯.......先在新濾芯上的密封油圈抹一層乾淨的新機油,
如果您的濾芯是垂直安裝的,可以先在濾芯內倒入適量的新機油後
才裝回引擎上,如果是水平安裝的濾芯就免了。用手慢慢將濾芯旋
緊,然後再用點力上緊點點.......
G.確認放油螺栓、濾芯安裝妥當後降下車輛,準備加入新機油。
用漏斗幫你加油避免機油流的整個引擎都是.....車輛該加多少機
油車輛使用手冊上頭有寫,大約三公升多實際多少請依廠加規範
操作。例如該引擎用3.6L機油,你就倒入三瓶1L包裝的機油後,
第四瓶慢慢倒入,利用機油尺協助你判斷夠不夠.......油尺抽出來
用乾淨抹布擦乾淨後裝回再抽出......油面高度在兩個圈圈或H/L間
即可,太多太少都不好........
H.確認機油油面高度適當後旋緊機油蓋,發動引擎熱車......
確認沒有漏油、引擎油壓燈號正常後即可收工,拿工單跟太座
請款....

機油濾芯、濾芯套桶在材料行就買的到,棘輪板手、油盆、漏斗
五金百貨就有......機油使用廠商規定的號數...如SAE10W40,至於
用什麼品牌、全合成還是半合成看你個人預算多寡而定....

廢機油不可以亂傾倒喔!~

网友:
廢機油不可以亂傾倒
可拿出給中油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看法...

車輛尚在保固期內建議回原服務廠進行保養,使用

請問一下,冷車換機油會不會更快,因為機油已經沉澱到底,一下子就能漏完。

网友:
汽車過保固的話!
再高雄的話去八德路123號..百鑫 自備機油換到好工資100元~機油濾芯100
機油你去好事多買就OK了! 嘉實多5W50 6瓶=999或是雪弗龍 5W40 1099元
都是全合成的機油!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機油有過濾網
機油在高溫時的流動性較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機油有過濾網

原來如此,謝謝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為機油在熱的狀態下流動性比較高,不過你如果在冷車狀態下
換也不會怎樣啦,自己換油不趕時間就別急囉....放油螺栓卸下讓
油慢慢滴乾淨.....

网友:
跟各位分享一個人家換機油的故事....
有天朋友問我說為什麼去服務廠換油都會有
拿到半瓶不到的機油,去大賣場人家換的都
沒有?

於是我打開他車子引擎蓋看看機油油位,哇咧
超過了啦,然後他開去私人保養廠用真空機抽
了些出來........後來在網路上看到一篇文章,說
那些傢伙替客戶換油連該引擎用多少油都不知
道,反正四瓶全部下去就對了....

引擎機油太多會造成油底殼油面太高,曲軸運
轉時攪拌到油面造成起泡,這會讓引擎運轉阻
力升高機油提早劣化...所以該給多少就給多少
,剩下的放在行李箱備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冷車換機油會不會更快,因為機油已經沉澱到底,一下子就能漏完。
謝謝 ...

冷車換油也不會怎樣,不過熱車換更好
因為熱車時一些細微雜質鐵屑都會漂浮在機油中
所以熱車時洩油那些細微雜質鐵屑也跟著排出,不會沉澱在油底殼

网友(2012-01-28):
如果要diy下去,可以去買真空抽油器 + 機油芯拆裝那個碗公,就都可以自己換了 :)

网友:
DIY換油是可以省錢,但找一家實在可以信任車行做保養可幫愛車做定期檢查如底盤懸吊系統,煞車系統,傳動系統是否有異常,發電機皮帶冷氣皮帶方向機皮帶等是否龜裂,油路系統冷卻系統是否滲漏,燈光系統中燈泡是否有燒毀....等等安全檢查以防止愛車拋錨顧路(人不顧車車不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