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ED] 奇美 CMV T38A 不開機

楼主(2011-08-27):
這台 CMV T38A 不開機,查了110V進來後,大電容沒電壓,往回查有一顆保險絲好像有問題,阻值無限大,先解下,因為沒有同型保險絲,先裝上一般6A保險絲,先上電測試,啪一聲,保險絲馬上燒毀,請問接下來要往那裡查。

P+I板

有問題的F101保險絲

解焊下來的F101

另外請教這顆保險絲全名是甚麼?請教大大,謝謝!

网友:
1.mosfet有short ?

网友:
如果110的保險絲有故障的話,請先檢查"橋式整流器"有無問題?

楼主:
晚了一步,剛拆解橋式整流器下來量測,上110V市電,又是啪一聲,應該是橋式整流器掛了,也影響到旁路上的分享器變壓器,原本輸出12V,變成輸出18V,分享器無法工作,設定值也跑掉了,去翻了一顆12V液晶用的變壓器先頂著用,搞到現在才能上網。不過比較好奇的是如何看這顆橋式高流器的DC輸出值,或是測橋式整流器的好壞?

有問題的橋式整流器

楼主:
找到DATASHEET,也找到賣家了,再來找如何量測橋式整流器。
FL406-Pan Jit.pdf (48.28 KB, 下載次數: 126)

楼主:
找到WISH大的文章:怎麼測量橋式整流器的好壞
http://bbs.pigoo.com/thread-8798-1-1.html
早一點找到就不會燒掉分享器的變壓器了。

网友:
橋式整流壞掉機會非常低,查mos.

网友A:
橋式會壞,表示電容可能也有異常,無論容值是否正常都最好換掉(內部阻抗異常可使用高電阻檔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橋式會壞,表示電容可能也有異常,無論容值是否正常都最好換掉(內部阻抗異常可使用高電阻檔測量) ...

剛換了T3.15A回復式保險絲跟FL406橋式整流器,上電測試,通到AD板的CN5上面有5V電壓,不過等一下再量時+5V電壓就沒了,保險絲跟橋式都還好好的,F200保險絲也是好的,剛把電容都拆下來,量測後容值都在5%內,請問再來要往那裡查?

网友:
查板子有無空焊
mos有無短路
另一顆保險絲好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換了T3.15A回復式保險絲跟FL406橋式整流器,上電測試,通到AD板的CN5上面有5V電壓,不過等一下再量時+5 ...

這張圖的電容都跑哪去了,有接回去嗎? +12V及+5V都沒有 先檢查一下7812那顆晶體。也有可能LM393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好的建議

allen388399大  有空請您再一次分享維修程序

网友:
電容拆一拆忘記焊回去或是插上了忘記焊?有散熱片那幾顆晶體檢查看看有沒短路。

楼主:
謝謝ayu05202003建議,您指的是這顆嗎?Q102:STP10NK60ZFP在一次側大電容旁邊那顆MOS嗎?
參考這篇文章http://bbs.pigoo.com/thread-29624-1-1.html,量了之後好像這顆MOS掛了。

謝謝eson0724建議說明,剛拆下7812晶體,不確定是否這顆也掛了。LM393等電容焊回去再來量測了。

楼主:
剛查了PI板背面,F102保險絲電阻無限大,上面寫一個W,請問這顆保險絲的規格?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0歐姆的電阻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這顆 是高壓線路那四顆八支腳的ic
編號好像是605

网友:
605是高壓的IC,很常掛,全換掉吧,605掛是不會燒市電進來的保險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查了PI板背面,F102保險絲電阻無線大,上面寫一個W,請問這顆保險絲的規格?

W記號的保險絲...4A吧!!

楼主:
謝謝 huige 大的資料,收藏起來下次就可以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來如此丫,上回我要買一個貼片保險絲,賣的人居然也不知道S指的是多大安培數的!如今,全都在這張表格內!感謝您的分享丫!

网友:
感謝huige大的資料
這樣下次就知道多少了:)

楼主:
買了一片新的PI板。

楼主:
換一片新的代用PI板,但是+5V、+12V時有時無,這片PI板焊點我有加焊過,是不是加焊時給搞壞了元件?
DAC-12M028A正面

DAC-12M028A正面

DAC-12M028A正面

DAC-12M028A背面

DAC-12M028A背面

DAC-12M028A背面

楼主:
剛才將PI板詳細檢查清潔後,上市電測試,不接AD板,+5V、+12V是正常輸出的,接上AD板後,+12V會跳到+10V,再回升到+12V,重覆幾次之後,+12V就慢慢下降到0V。+5V則是降到+2V,隨即升回到+5V,會重覆好幾次,擔心會燒壞元件,沒有讓它降到0V測試。AD板是不是那個元件漏電,請各位大大指點迷津,謝謝。

楼主:
剛查了資料,AD板會漏電可能是紅色框內的排容造成的,不過不曉得那個才是排容?第三排原來就是空焊的。

直接加+5V電壓檢查法,燒壞元件的機率會不會很高?
http://bbs.pigoo.com/thread-19306-1-1.htm

网友D:
那個排容是濾波用的,直接挖掉就好,分不清是排容或排阻,板號是CP(C代表電容) R的代表電阻,也有可能是排感(L)

网友:
我是覺得你可以先去查,那幾個穩壓IC  1084-5  1117-3.3  1117-1.8
的輸出電壓有沒有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個排容是濾波用的,直接挖掉就好,分不清是排容或排阻,板號是CP(C代表電容) R的代表電阻,也有可能是排 ...

第一排RP1、RP2,上面有數字:103
第二排LP6、LP7,上面沒數字
第三排CP7、CP8,應該是排容,不過是空焊上面沒東西
所以要從別的地方找可能漏電的元件?

楼主:
接市電測試,OK了,但是有一條水平線。查了資料,應該是面板的問題,只好自用了。

网友:
有兩個原因,穩壓IC空焊,捕焊一下,或是損壞,也不用用直流供應器這麼麻煩,直接從PI版的5V拉一條線過去,穩壓IC的輸入腳就知道結果了,也有可能穩壓IC連結的SMD電容已經壽終正寢,(可用對地打阻直),示波器,或拔起來直接測量等方式排除故障

楼主:
謝謝盧大提醒,剛才將穩壓IC都補焊,1117-3.3*4,輸出3.3V正常,1084-18,輸出1.8V正常。拿數位電表量測4顆1117的1-3腳位的電阻值,切歐姆20K檔位,有3顆阻值在17.2左右,第4顆則是無限大,這樣可以判定第4 顆故障嗎?(量測時1117並沒無拆下,直接在板上量)

楼主:
今天拿到另一台維修的T38A,拆開目測,PI板爆電容,假設這台T38A的AD板是好的。
黃金組合:新買的PI板+今天拿到的AD板,馬上行動,安裝好,上市電,結果:閃綠燈,無畫面,應該是高壓部份有問題。
先修這片PI板吧,爆了5顆電容。
C200:220µF 25V
CE101:220µF 25V
CE102:1000µF 25V
CE103:1000µF 25V
CE108:220µF 25V
於是再一次新的組合,換好電容的PI板+原來的AD板,上市電,哈哈,亮了,有畫面,正常。現在回頭查新買的PI板的高壓部份,發現U201、U202這兩顆P605有問題,手上也沒零件可以更換,明天再詳查了,等弄好PI板,就可以慢慢查漏電的AD板了。

楼主:
今天沒上班,來處理那片會漏電的AD板,上次拆CP4的SMD電容,連PCB板上的銅箔也被我拆壞,只好買一般的電解質電容來換,換好後就這個樣子

上市電測試,亮了,但是左半邊偏紅色。換回另一片正常的AD板是沒有問題的,所以是這片AD板的問題,拿小銅刷小心的清潔一遍,還是一樣偏紅色。
再檢查一下,發現SCALER很燙,應該是這顆晶片掛了,不過沒有備品可用而且技術也不確定可以更換這種東東,所以買一片新的AD板來換了,這二台T38A也算是另一類的完修?

左半邊偏紅色

很燙的SCALER,旁邊那顆奇美的晶片也有點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