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國際牌冰箱的問題

楼主(2011-08-27):
請教各位大大,我家國際牌冰箱如果壓縮機沒在動,我就把白色的哪個過載保護器在轉一下又開始動了,這個是繼電器的問題還是過載保護器的問題呢?壓縮機會有問題嗎?型號是nr-16rm!

网友:
你轉的不是過載保護器,貼個圖來看看吧

网友:
白色的哪個是除霜定時器
換掉就可以

网友:
贊同3F的觀點
大同的冰箱也常有類似毛病---休息很久都不運轉
原因是除霜定時器內部接點不良
購買時一定要買相同型號

网友:
如果隔一段時間又是同樣的話,化霜電路故障機會高

网友(2011-09-27):
除霜定時器

除霜定時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