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TOM ONE GPS導航機,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1-08-27):
車上的導航機,一直貼黏在車上擋風玻璃上,也沒有拆下來過,不知是不是最近的氣溫太高,故障了。

8/20去台北金山才用的好好的帶路機,8/24就不能開機了,不管我怎麼按開關,一樣沒辦法開機。會不會沒電呢?

8/24一路去台北的路上車充都插著,路程來回4個小時左右,回家測,一樣不開機。

看一下網路,維修點在聯強,於是跑去聯強,聯強說他們已沒有維修這產品了,要送原廠。

打電話給原廠,原廠說再用電腦USB充電4小時再打電話給他們了解是什麼情形。

於是又用了電腦USB充了4小時,4小時過後還是一樣不開機。

8/25電話給原廠,原廠說主機板和電池是做在一起的,要一起換,共2500元~~~~~`

天呀 可以考慮買一台新的了!

如果是電池的問題,有可能是電池老化了吧,也該換電池,還是要拆機,但網路上國內沒有賣這電池怎麼辦?

不管,先拆下來看看到時再改電池吧!

1_外觀
2_車架吸盤
3_拆下吸盤背面
4_拆除方式,撬開飾條
5_飾條拆除後
6_固定鐵件螺絲4處
7_卡榫處拆開
8_固定鐵件下方還有一個橡皮條
9_排線背後還有一顆螺絲,小心L型排線不要弄斷掉
9_電路板螺絲背側還有一顆
10_排線拆除
11_電池920ma,買不到電池,如果買得到就換容量大一點的。
12_電路板正面 外觀檢查
13_電路板背面 外觀檢查
14_檢查電池容量,只有3.2V,這樣是沒有充飽
怎麼辦?
用其他的充電器充看看吧!

15_外接充電 閃靈充!

這充電器本來充電就很慢,於是給他充到天亮再說吧!,隔天充電指示燈有滅,表示有充飽。

充完電,已有4.2V。

裝上電池看看!

期待的劃面出現了!

16_裝機後可開機

17_裝機完成
先給他燒機看看,用了一些電之後,再用電腦USB充電看看。有在充電了,也會充飽!

下次出門還是要靠它!

問題的原因還不是很清楚,有可能溫度過高、有可能電池電壓過低,無法充電。

下次記得別把它放在車上曬太陽,車內溫度高會很高。

网友:
電池會因為長期在高溫環境下導致性能退化........

另外, 不使用時拆走是比較安全的方法 (保護機器 && 減少被鏘機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USB時或外接電源,
電池不夠電,會影響到不能開機嗎?
有點不懂的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文.....
可能電池的過放保護壞了, 只要電池電壓不低於就可以開機.
很多機器都有類似問題.

网友:
有些當電池電壓過低時會保護,這時即使外接電源也會不啟動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放在車內的電器經過陽光曝曬,很容易導至故障,電池高溫下也很危險!

网友:
閃靈充 這麼便宜而且號稱不分 +-極
今天看到這東西能運作 , 買個回來玩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買的有分正負極,電池與充電器極性接對時,綠色lea會亮才可充電

网友:
為何要買分正負極的呢?不分極性的不是很方便嗎 ?
還是害怕充電器正負極判斷出錯??

网友:
這個廠商維修人員簡直是"鬼扯"神麼電池和主機板做在一起,難道tomtom的設計人員都是X痴嗎?每次電池有問題就要換主機板和電池...哪個老闆受得了. 由圖可證上面有連接器啊!! 還有現在3.5吋的GPS 2000元有找,2500圓落到誰的口袋?  天道酬勤,恭喜完修,也給原廠維修人員一巴掌!!(PS: 這個"電池和主機板做在一起" 或許是他們公司的策略,這樣才有新貨可以出啊!!營業環保新政策)

网友:
不愧是商業手法,全部更換維持庫存備品量。

网友:
恭喜完修
這個電池問題也是這種導航機最貴的"耗材"
我是有看過用手機電池去改的...畢竟手機電池到都處都買的到

网友:
閃靈充!好像不錯用~~低電壓電池都充!也空買一個~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2011-12-09):
恭喜完修,不過只是電池問題,很細心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