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kia 5300 麥克風壞了,哪裡去找這個手機的麥克風來換?

楼主(2011-08-27):
因為對方聽不到我的聲音,錄音也沒聲音。使用外接耳麥線就有聲音。所以斷定是麥克風壞了。
問題是:哪裡去找這個手機的麥克風來換?

网友:
網拍上買吧(下面的看看適不適用),另一個方法是將沒用到的耳MIC拆開,把裡面的電容式麥克風取下合看看能不能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005599673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對方聽不到我的聲音,錄音也沒聲音。使用外接耳麥線就有聲音。所以斷定是麥克風壞了。
問題是:哪裡去 ...

拆開手機, 清理MIC 與PCB 的接點, 通常會回復正常. 5200/5300 通常都有這個問題. 話家口水多, 潮氣讓MIC 接觸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