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公板DEI-405R問題請教-已解決

楼主(2011-08-27):
小弟拿到一個冷氣公板,
測試後發現好像是繼電器有問題,
但又不能確定,
症頭如下:
接上220V電源後,未開機下,電壓為15.2V
開機後切到冷氣模式,可聽到繼電器有作動,
但量電壓仍為13.88V
但量電源輸入端就為237V

問題點如下,
若不經過繼電器,把輸入端跟壓縮機的U腳直接對接(冷氣為日立的RU-3204BLC),
則壓縮機會正常作動,也試過用12v直流去測試繼電的兩個接腳,
則他也會作動,且上面兩個接點用bb檔去量也有導通,
但接220v時則不會導通(但有繼電器作動聲)
這是手上這片公板有問題,
還是小弟線路接錯還是測量方式錯誤呢,
請各位大大指導一下,
謝謝.

网友A:
控制板都有"壓縮機延遲三分鐘啟動"功能
所以你聽到的繼電器聲音,是室內機送風機的繼電器動作聲音
在等待三分鐘,壓縮機的繼電器才會動作
(必須在冷房功能,且設定的溫度必須低於現在溫度)

网友:
如同雄爸爸所說的,
請您將溫度設在最低,
等3~5分鐘看看!

网友:
德意基板通電經3分鐘保護時間後.壓縮機relay才會導通....

网友:
relay 白金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板都有"壓縮機延遲三分鐘啟動"功能
所以你聽到的繼電器聲音,是室內機送風機的繼電器動作聲音
在等待三 ...

事情果然如雄爸所料,
開了三分鐘一到壓縮機就啟動了,
而且說明書上也有寫三分鐘保護這件事,
我一直認為RELAY只要作動就會直接導通,
謝謝大家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