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家電維修DIY-聲寶SAMPO SK-CH82T大廈風扇不動維修實例

楼主(2011-08-27):
聲寶家電維修服務站︰
國際牌Panasonic日立HITACHI東元TECO三洋SANYO聲寶SAMPO歌林KOLIN東芝TOSHIBA樂金LG 大同TATUNG普騰PROTON新力牌SONY惠而浦Whirlpool西屋Westing-house

這台大廈風扇前一分鐘.我女兒還吹得好好的.她離開後關掉風扇.想不到.我一坐下.正想輕鬆地泡壺茶.看個職棒.打開開闢.它就給我罷工.難道是我八字比較輕嗎?..............

首先卸下底座.裡面有一顆螺絲.

背面橡膠塞拿下.裡面也藏兩顆螺絲.

這樣就可把背板拿下.

由於它是完全沒有動作.所以我們就從插頭源頭開始查起.

到這裡目前都還沒有問題.110V都有.啟動電容也沒問題.

卸下風扇馬達與葉片螺絲.

這上面也有兩顆.

這就是風扇馬達.是密封式的.所以排除卡灰塵造成故障.

繼續查線路.把束帶拆開.動一動接頭.看看有沒有接觸不良.

到這也沒問題.繼續查線路到開闢處.測量開闢以及電壓.也都沒有問題.

線路沒有問題.那就出在風扇馬達了.拆開風扇馬達.找到溫度保險絲.

測量看看.不會嗶.斷路了.

找到一顆.

再測量看看.嗶嗶叫.好的.

把新的溫度保險絲壓回接觸鐵片.並把馬達內的線路整理好.以束帶固定.

依照拆除步驟裝回風扇.並把沿路剛才弄亂的線材整理好.

濾網.葉片.後背蓋順便清洗乾淨.裝回.這下我又可以舒舒服服繼續看我的職棒了.

网友:
恭喜完修,不過用的好好的突然壞也是很奇怪呢...

网友:
這種風扇差異在哪?

採用軸流式風扇..

网友:
版大真有趣!修好了,不是比完了丫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剛好看重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g大您也真是太強了吧!果然是有毅力,鍥而不舍,才有今天的功力丫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您"沒棄嫌".混口飯吃罷了.

网友:
大廈風扇的拆解真的是有夠「搞工」的,
光換個保險絲就要拆到好裡面。
這種風扇很時尚,不知吹會不會比較涼?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會,小弟覺得它適合在冷氣房用 >.<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阿!光找溫度保險絲找好久.全部線材都用電火布跟線圈一起捆起來.
我是直接放在我專用龍椅旁~~獨享.
我覺得大廈扇吹出來的風比較不會有熱風現象.這台是當初刷卡的紅利點數換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在數年前到舊貨商迋迋,也發現一台與大大相同的大廈扇小弟看了新新,
就向老板買回修理,大約不到一佰圓;回家後,插上電源也無動靜,依大大的方式拆修,
結果量下方的圓座連接旋轉的電線因長時間的旋轉因而斷損,重新接好,並清洗後,到現
還在用,我只覺得此種電扇馬達的散熱不好,不宜長時間使用,最好是在冷氣房用,比較
安全,才不會因過熱而燒掉溫度保險絲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們這電風扇回收一台50.您買不到100算便宜了.
這種風扇一台都上千的.也用了快4年了.第一次壞.

网友:
這種大廈扇髒了很難清,所以家裡還在用傳統電扇(好洗好修)

网友:
嗯!!比我前幾天發文難多了!!大大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