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冷藏正常,但冷凍不結冰

楼主(2011-08-27):
冷凍不結冰時,就拔掉插頭關機至少20小時,讓水流乾後再開機即可恢復正常使用,但僅能維持一星期,就又故態復萌,請問有可能是那裡故障?

网友:
化霜系統不良(化霜感溫器/化霜定時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化霜系統不良(化霜感溫器/化霜定時器)+化霜電熱器+排水堵塞+保護器75度c

网友:
化霜系統不良(化霜感溫器/化霜定時器)+化霜電熱器+排水堵塞+保護器75度c
+1

网友:
準備夾式電流錶,
句在電源線任一條,
轉除霜定時器到除霜位置,
查看是否有電流!
如此再照上面各位先進說的故障點檢查!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們可以針對正一大您後面追加的三項疑點來討論一下:

按照版大所提出的問題,因該大家一致認為是送風迴路賭塞所造成,這因該沒問題

化霜電熱管壞掉會不會造成不化霜:
就我所了解,有可能會化霜也有可能不會化霜,這就要取決於線路設計,如果是美規的,例如惠而浦.西屋....等等,他們的化霜時間是由化霜定時器所控制,在化霜期間定時器的馬達線圈還是持續在通電,化霜定時器內部的齒輪比大小不同,所以美規的化霜定時器不能拿來代用在日規冰箱上(台灣廠商設計大都採用日規),所以當化霜電熱管壞掉時,霜融化的速度會變慢,等化霜時間到了,壓縮機重新再啟動,但蒸發器上的霜卻還沒完全融化,經過數次的循環就會造成霜越結越厚,風道就會堵塞,冰箱就不冷了,所以如果是美規的冰箱,化霜電熱管壞掉是會造成不化霜,這一點是成立的,也府合版大的狀況
那日規的冰箱,在化霜期間內,化霜定時器的馬達線圈是不通電的,那它要怎麼結束化霜重新啟動壓縮機,它靠的就是化霜感溫器13度C的ON/OFF,當化霜期間冷凍庫內的溫度上升到13度C以上時,13度C會OFF,電熱管停止加熱,這時候原本流經電熱管的其中一端AC電源,會透過電熱管改送到化霜定時器的馬達線圈一端,而化霜定時器馬達線圈的另一端電壓,會因13度C的OFF,電壓走向改為經過壓縮機線圈,再送到化霜定時器馬達線圈的另一端,這時化霜定時器馬達線圈再次供電,大約運轉15分鐘後,啟動壓縮機,這時候化霜定時器就停止供電,等到下一次13度C導通時才會再通電,所以此設計迴路當電熱管斷掉時,化霜定時器在化霜期間,13度C開路後,馬達線圈將無法供電,定時器將會持續停留在化霜週期無法復歸,此時冰箱會不冷,當然霜也會全部溶化掉
所以這一點電熱管斷掉時,在日規的冰箱上是不會造成不化霜的,這跟版大的狀況不同
還有一種設計是採用電子基板控制,他的化霜時間除了化霜感溫器13度C控制之外,基板程式也有做最後的保護,他有設計最長化霜時間不能超過多久時間,當電熱管斷掉時,霜要融化會非常慢,時間會被拉長,因此程式有設計超過預置的化霜時間,就會強制停止化霜然後啟動壓縮機,這時候也會造成結霜過多的狀態,冰箱也會不冷,這一點也府合版大的狀況

排水堵塞:
這意思是說化霜完所融化掉的水,沒有排出去,造成壓縮機啟動後這些水就會結成冰塊,經過數次後,冰越結越厚,最後將風道賭塞,造成冰箱不冷,也因為霜會融化變成水,因此我們可以判定化霜迴路是正常的,很多人會把結冰判定為不化霜,這是錯誤的
這一點跟版大的敘述很接近,但是版大還有提到, "拔掉插頭關機至少20小時,讓水流乾後再開機即可恢復正常使用,但僅能維持一星期,就又故態復萌",這一點就讓我很懷疑了?
一般冰箱化霜週期是,8小時化霜一次,再加上13度C導通需要時間,因此一天至少會化2次霜,版大將插頭拔掉20小時,依照我的經驗大部分的用戶只會拔插頭而不會去開冷凍室的門,因此20小時如果是結冰的話應該無法完全將冰溶化(如果是結霜就有可能),所以我是覺得一星期後才又不冷,這時間好像太長了?如果是結霜那還比較府合邏輯

溫度保險絲75度C燒毀(有些廠牌是73度C):
溫度保險絲會燒掉代表化霜感溫器13度C不良,超過13度C還不會跳開,電熱管持續加熱,最後將溫度保險絲燒毀,那溫度保險絲燒毀之後會造成甚麼狀況?大部分冰箱的設計,溫度保險絲燒毀,還會伴隨著其他的現象,像是燈泡不亮,風扇不轉等
因此溫度保險絲燒毀冰箱會不冷,但是就算插頭拔掉20小時後再插上,因該也不會冷一星期才對

以上是我對冰箱的了解,日規冰箱我比較熟,而美規冰箱維修經驗比較少,因此比較不熟悉,如果有錯的地方,還請正一大糾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們可以針對正一大您後面追加的三項疑點來討論一下:

就化霜電熱管壞掉會不會造成不化霜:
美系:西屋,奇異,惠而浦
除霜電熱絲故障時定時器還是會正常運作,
只是冷凍室內的霜是靠壓縮機的停止讓霜自然的消失,
不過冷凍室內有食物保冷這些霜是無法消失的很乾淨,
日積月累下會越來越厚,
最後變成不冷,
斷電20小時之後又可冷約一星期,
符合樓主問題!
韓系:三星
早期有一些韓系冰箱除霜電熱絲有兩組,
不過蒸發器是屬於躺平在冷凍室這一種,
一組是在蒸發器上,
另一條是在蒸發器下方,
這一條也有輔助排水孔除霜作用,
最常遇到是蒸發器下方這一條故障,
若這一條故障水盤會結冰之後會將冷凍室的送風馬達卡住,
樓主斷電20小時之後又可冷約一星期,
若以韓系來說這20小時能將卡住送風馬達的冰溶化,
送風馬達能轉動約又可冷一星期,
也符合樓主問題!
日系:
聲寶與夏普之前也有一批冰箱有兩組電熱絲,
其中一條故障也能符合樓主問題!

网友:
這版上真是高手雲集,連PO文者都還沒講故障的冰箱品牌或型號,就有許多值得參考的建議不斷浮現,真是太溫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t大及滷大..講解很詳細以後請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滷大所說的除霜電熱絲有兩組,在我們這邊是把它分為:化霜電熱管和漏斗電熱線

化霜電熱管是用來除霜用的,它是鑲在蒸發器上面,用來除蒸發器上的霜
而漏斗電熱線是黏貼在排水口處,其作用是防止蒸發器上化霜完的水在排水口處結冰,造成水排不出去,是用來防止排水口結冰用的
所以我們沒有把漏斗電熱線歸納在除霜範圍內,這也是我上面所講的,電熱管壞掉是會結霜,但是漏斗電熱線壞掉是會結冰,也因為是結冰所以斷定霜會融化,所以化霜是正常的,所以結霜和結冰故障點是不同的
所以我把日規冰箱電熱管壞掉時,歸納在還是會化霜的(自然化霜)

楼主:
感恩各位,因為疏忽未告知冰箱型號(AOC 型號AR-31),反而得到更詳盡的答覆,以後不管買什麼牌的冰箱,都可參考,謝謝!
之前有另一台西屋(RT-17CTM)冰箱因為上下皆不冷而叫修,維修者說是電腦板壞了,維修費3500,現在找到這個園地,以後大概不用再花冤枉錢了。
至於這台AOC冰箱壽命十年以上,最近這個冷凍的毛病都用關機處理也近三個月,尚可使用至今,如果只是化霜定時器的故障還好解決,因為知道它在哪裡,買新品換掉即可,除此以外的原因就傷腦筋了,因為不知從哪拆卸找到零件測試,不管如何,先謝謝各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AOC 型號AR-31)  蒸發器應該是臥式  不曉得對不對

网友:
1.夏天時要特別注意冷藏室、及冷凍庫的溫度。冷凍庫的溫度要調高(冷度低-壓縮機不會一直動作)。冷藏室溫度調中就可以。
2.我的冰箱曾經發生控制板的RELAY控制晶體燒掉(原因不明),更換後再注意溫度的調整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