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家電維修DIY-禾聯液晶電視37吋顏色異常.顏色失真維修實例

楼主(2011-08-27):
禾聯家電維修服務站︰
這台禾聯液晶電視是禾聯官方原廠判斷是面板故障.需更換面板.禾聯的經銷商拿來這裡維修的.
這是配合的電器同行送來的.因為換面板太貴.客人一定不會換.可是他也要吃飯阿.如此就沒錢賺了.
於是送來我這.花少少的維修費(跟換面板比起來).而他也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加減賺個油錢.何樂而不為呢?
費話少說.就來看看故障畫面吧!
畫面顏色異常.失真

看一下OSD.正常.

這下心裡就有譜了.拆機.

驅動板

電源板和高壓板

再來這就是關鍵了.邏輯板

測量邏輯板各點電壓.發現其中有兩點GAMMA電壓不對勁.
追查線路.追到這顆AS15-F電源驅動IC故障了.整顆特別燙手.

拆下它.這顆還真難拆.本來用熱風槍.後來用烙鐵大面積上錫拆下.浪費我好幾分鐘.

焊點除錫.再用無水酒精把機板洗乾淨.

換顆新的焊上.並以放大鏡仔細觀察有沒有焊勞.接腳有沒有短路.

裝回試機.正常了.客人高興.禾聯經銷商也高興.當然我更高興.這就是所謂的三贏吧!

网友:
禾聯官方原廠判斷是面板故障

官方的維修人員這麼兩光? 還是事情沒有那麼單純, 到時如果客人真要換,不就換ic收換面板的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邏輯板和面板是一體的.無法代替.只要是邏輯板有問題.官方一致認為是面板壞.每一家都一樣.
新面板和舊面板一看就知道了.怎麼可能換ic收換面板的錢.~馬上被追殺.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T-con壞,通常原廠都直接叫User換面板
原廠判定是一定換面板,當然這樣報價客戶不接受
有些客戶就會轉送外面專修液晶的工作室...

回正題...看來這塊是No PB的,且有鋪銅,光用熱風槍這樣吹很久才會吹下來
若背面沒有零件的話
要拆可以用預熱台+熱風槍,就有點類似拆BGA方式
我有看過同行用預熱台+熱風槍這樣拆...一下子就拆下來了

网友:
這顆 ic 雖不難買,但是價格也不便宜!
恭喜完修!

网友:
上次修一台BENQ42"也是換這顆零件,看來是通病了,只是這顆IC好貴

网友:
顏色異常!!就是這問題~~謝謝大大

网友(2011-10-17):
精采的維修..還在吸收中...

网友(2011-11-20):
家裡的電視最近也是,改天試試,謝謝!

网友B(2012-02-24):
大大可以圖示如何測量邏輯板各點電壓嗎?
還有正常的電壓該幾伏特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可以圖示如何測量邏輯板各點電壓嗎?
還有正常的電壓該幾伏特阿?

請多爬文.這舊文都有了.
光邏輯板上的電壓測試點就有二.三十點.
建議先補充基礎觀念.

网友:
才剛剛再爬這篇文,就有客戶登門要求去載一台回來,應是同型號機,症狀是有背光無聲無畫面,
畫面右半邊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