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教這兩個二極體零件規格及代用

楼主(2011-08-27):
請教論壇內的先進:
      這兩張圖片的二極體是什麼規格?

這兩個零件在PCB上都是印"Dxx",請問如何查它們的零件編號!?
能用什麼零件代用!?感謝,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照出在PCB的位置嗎? 含走線比較好推導功能

网友:
資料雖然是 9.15~9.55V ZENER
但是以前曾經 修過也是  SMD MARK [KA]  2極體
是在SWITCHING_POWER的2次側 整流 2極體
後來以 濾波電容 耐壓 X 2.5倍  作為2極體的耐壓參考

网友:
ZENER應該會標ZDxx, smd的零件比較難查.
看看是否有電路圖,查電路圖裡的型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SIMON大回覆:
      (1)二極體零件code"T24K"位置如下圖:Asus A3N Notebook主板位置靠充電池接頭附近
藍色框原為燒毀電容,已換過..

     (2)二極體零件標示為"KA",Asus S5N Notebook主板,位置在cmos電池座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Ricky大提供方法找查零件...小弟有想過,但有些困難,電路圖不是很容易下載得到..
小弟儘量找找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有電路圖時
可以參考 和二極體 兩端連接線路的其他零件 推導出大概電路結構
若是有IC 可以參考IC規格書上的應用電路架構
例如 接有磁芯電感和MOS的 多半是DC轉DC 用的快速恢復二極體或蕭特基二極體

筆電上用的電壓都不高 耐壓倒不是很擔心
電流可以從二極體體積 和周圍零件 及銅箔散熱能力 推估出來

沒有其他結論時
D25/ "T24K" 找 3A 蕭特基二極體 40V
D12/"KA"      找 1A 快速恢復二極體  (這種二極體耐壓至少都可以60V以上)

网友:
A3N D25 應該是圖中這個型號

楼主:
感謝SIMON大與Ricky大提點...小弟這幾天再試試...謝謝
~~有電路圖方便多了

网友:
照片中的D75是在ASUS M3N上拍的,標示為KC
電路圖中的D75型號為FS1J4TP
但在datasheet找到標示KC的卻是另一個型號
http://www.origin-usa.com/Electronics/Schottky_Barrier_Diode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