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 BIOS不支援新CPU怎麼量測?

楼主(2011-08-28):
修m/b第一步量p/c/r,我目前手上有1塊m/b,上電後cpu風扇轉了一下就關機,查cpu support list需新版bios才支援手中cpu,但問題我沒有舊cpu可測
1、新cpu不支援而非m/b損壞,要量什麼電氣特性才能確定?
2、這種情形,debug卡會跑嗎?跑到什麼碼?

网友:
先把主機板廠牌型號報上來吧....
不然晶片組那麼多種, 就算瞎子摸象也摸不出來!!

网友:
一般來講,要看你的主機板設計,不妨用型號到官方網站,看一下可支援的 CPU Lists。

另一個因素就是 BIOS 版本,由於主機板頝市時,可能有些 CPU 還未上市,所以會沒被支援,有時更新一下 BIOS,一些 CPU 就被支援了,這可能要看該 BIOS 的說明。

^_^

网友:
主機板BIOS不支援某款CPU怎麼測量?~~免量!

找顆支援的CPU裝上然後更新BIOS,否則免談...

至於裝上不支援的CPU主機板會怎樣?....範圍很廣
情況很多無法一一描述...

网友:
查U支持列表

网友:
上官網查支援列表+1

這項動作違反pcr三大原則的前提。

网友:
直接把BIOS拆下來,用燒錄機更新BIOS後裝回
這也是其中一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