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示波器探棒怎麼做?

楼主(2011-08-28):
由原理得知,一般示波器bnc接頭處會標示內阻為1M、電容為20pF。故假如探棒有極微小內阻例如10k,則整體探棒電阻1M多,定義為1X探棒。若探棒另有電阻9M,則整體電阻10M,為10X探棒,詳情如LINK。
http://www.sigcon.com/Pubs/straight/probes.htm
1、各位手中的1X探棒,量電阻是多少?
2、各位手中的1X探棒,可變電容是幾PF?是跟BNC標示一樣或倍數?
3、可變電容DIY時怎麼接?究竟跟電路串連 OR 並連?串或並有何理論上不同?LINK中串連是否錯的接法?
4、探棒有60M跟1G,請問我要DIY 1G的探棒,材料選擇上有何需注意的?
5、示波器另有100歐姆內阻檔位,假如我要DIY這檔位的1X探棒,電阻及可變電容各要選多少?

网友:
問題 1/2/3/5
你可以把等效電路畫出來  再用電橋平衡概念
DC 阻抗分壓=AC阻抗分壓
(DC 阻抗分壓 看電阻  AC阻抗分壓 看電容)
================================
問題 4
纜線頻寬

楼主:
我不會算,能不能列公式並算該用什麼電容、電阻給我看?
同軸電纜市面只有3c/4c/5c catv用,請問我要DIY 1G的探棒,材料要怎麼買?
串電容,那量直流就不準了,請問一般探棒是否不能量直流?那假如要量直流,有專用的探棒嗎?

网友:
看課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會算,能不能列公式並算該用什麼電容、電阻給我看?
同軸電纜市面只有3c/4c/5c catv用,請問我要DIY 1G ...

看你要量的中心頻率是多少 ,例如1Khz,你想要為持3dB衰減,你至少要用20Log(50x2paix1000xC])=3,來算出你要的C.
請用高頻專用同軸電纜,例如RG-174等.到無線電,及專業儀器行購買.量直流,用BNC轉鱷魚夾,並將示波器輸入選DC.

楼主:
1、要量一般m/b的訊號,檔位要選ac or dc?
2、示波器參考方波輸出是0v以上,為何不輸出帶正負的參考方波?
3、「bnc接頭處會標示內阻為1M、電容為20pF」,請問上述是講ac or dc檔位的值?還是20pf是講ac時是串連dc時是並連?
4、我要diy探棒,去材料行買可變電容要買多少pf?材料行從5pf到60pf都有
5、示波器參考方波輸出既是dc,為何要把探棒上可變電容校正到方波平整?網友上述回答不是說量dc時要用鱷魚夾、探棒只能量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