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燈電池可否用在摩托車上?

楼主(2011-08-28):
最近朋友的摩托車電池壞了,他手邊有兩三顆照明燈用的12V 12Ah的密封鉛酸蓄電池,他要問,可不可以把它裝上摩托車?

网友:
根據本人實際經驗,可以
只不過12V / 12A塞得下嗎
我的是125CC的機車,用的是12V / 7A
電池端子是用焊接之後跟原來的線頭鎖螺絲連接
週邊再塞泡棉填滿

网友:
當然可以!! 電池好像有分只要電壓相同,電極的式樣相同一定可以! 摩托車的電擊比較粗,UPS的電極比較細,瞬間放電不太一樣,可以試看看畢竟電池不便宜,500元跑不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怕說''充電的方式''不同,會不會有充爆之類的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機車的發電機充電也是會有CC CV控制的
電流多大我也不曉得
電壓應該都是13.8V~14.5V

我第一次更換用了大約兩年
半年前因為電發困難
再次更換
圖片是從廢料堆翻出來的舊電池
LONG ( 廣隆 ) 12V / 7.2A

LONG 是國內電池大廠"廣隆"

LONG 是國內電池大廠"廣隆"

因為長時間震動摩擦,造成底部嚴重磨損

因為長時間震動摩擦,造成底部嚴重磨損

网友:
機車用的電極是比較粗
但也比較貴
UPS的代用後會不會因為啟動電流過大而造成電池壽命減短呢
有人知道機車啟動電流是多少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啟動電流多大我是不曉得
我代用的LONG (廣隆)電瓶,也只是一般通用的規格
如果手邊有閒置的可代用的話,用了兩年也算可以囉

网友:
自從機車穩壓器壞了後,我就一直這樣用。反正機車的電池也壞了(12V-7A),不斷電系統沒再用
電池是好的。自己做一個轉接頭已經用了3個多月,不過3天就要拆下來充電。找個時間做一個充電器再玩玩吧!
我的是馬車125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三天充一次電
你還真是有耐心

网友:
可以裝得進去當然是可以的
但是電池壽命可能會減短
除了啟動電流過大可能會有影響,還要考慮是否能充得飽
充爆.....應該不會,怕會充不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