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2233GW 請問這是面板的問題嗎?

楼主(2011-08-28):
故障畫面如附圖.
此現象是一開機就出現而且是全螢幕大量彩色直條紋線條,過1-2秒畫面會如圖上半部份漸漸黑掉.
AD板屏線不接給屏時則没有此現象.
T-CON主晶片為WISE VIEW LRU4312.

网友:
用公版點看看,確認問題在哪裡,這如果訊號沒有問題問題就是出在T-C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線不接一定是白屏.因為面板沒電壓無法工作.
AD.T-CON都有可能

网友:
辛苦了
1.VGH 異常?
a).t-con fuse---open?T-CON主晶片異常燙手?
b).A/D--MOSFET SWITCH切換或電壓(12V or 5v)供應正常嗎?

2.參考喔!!

网友:
檢查p+i板與a/d板上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您!
T-CON上 5VDD有4.93V及3VDD有3.34V如附圖.
T-CON上 VCOM1-7電壓均為5.32V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您!
1.T-CON上並無VGH測試點.
2.WISE VIEW LRU4312主晶片有熱但没有非常燙手.且冷機一上電即出故障現象.
3.T-CON "T" FUSE正常兩端有4.93V.

网友:
推.........盧大的回應!
先用公版點看看,確認不是驅動板問題,就是在T-CON了,一般多是控制晶片故障所致。

网友D:
可能面板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面板壞

我也覺得是面板壞(WISE VIEW LRU4312主晶片已換新,但狀況依舊).
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