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家電維修DIY-三洋SANYO電冰箱SR-430C化霜系統不良

楼主(2011-08-28):
三洋家電維修站SANYO除霜化霜定時器。

客戶反映冰箱不冷,一星期前有拔掉插頭退冰過,有好了幾天,現在又不冷了,來看看以下照片:

打開冷凍庫吹出口蓋,蒸發器上結了厚厚的霜,很明顯是化霜不良,因為客戶有自行退冰過,不然所結的霜應該比照片中還要多
看看紅框內的管路,這才是正常結霜狀態

這一型是電子控溫的冰箱,遇到無法化霜的情形,一開始千萬不要去動冷凍庫內的一些端子座,萬一是端子座接觸不良,你這一動可能又會接觸到恢復正常,會造成你等一下維修的困難,先到冰箱背後打開電裝盒,然後將照片內紅框中的端子拔起用電表歐姆檔測量兩條黑色線之間的阻值是多少?這兩條黑色線的另一頭就是冷凍庫內的化霜感溫器,它是負係數的熱敏電阻,阻值越高代表溫度越冷,基板就是依據它的阻值來判定冰箱是否該進入化霜週期,感溫器在25度C時,阻值為2K,大概溫度每下降1度阻值會增加0.1K左右,依此類推,當溫度下降至13度C以下時,化霜感溫器的阻值應該是3.2K以上,也就是化霜感溫器要進入化霜週期的工作阻值,基板會開始計時8小時,時間一到冰箱就開始化霜
所以我們要判斷化霜感溫器的好壞,只要測量黑色線阻值在3.2K以上, 保險一點最好是5K,
因該就沒有問題(正常冰箱所測得的化霜感溫器阻值大概是30K左右)

此台冰箱所測得的化霜感溫器阻值為2.8K,再配合結霜狀況,很明顯這感溫器的阻值有問題
照片中固定在儲液器上的白色零件就是化霜感溫器

將化霜感溫器更換為新品,白色線與黑色線阻值特性皆相同

判斷一台冰箱的故障點,蒸發器上結霜的狀態,是很重要的觀察點,如果有網友要問冰箱問題,最好是能拍幾張蒸發器的照片,這樣比較好判斷

网友:
雖是冰箱的通病“化霜不良”症狀,但 tsao0427 說明很詳細,
讓新手們明瞭~須要注意事項。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化霜不良=蒸發器凍住.....因此沒有熱交換,所以不冷?

那壓縮機會壞嗎?....

网友:
我家冰箱丟了!!哀~~不然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固定在儲液器上的白色零件"
經過偶再度審圖
哇!終於被偶看到啦
露出一小節白色頭頭那一支啦

网友:
請問一下
因該就沒有問題(正常冰箱所測得的化霜感溫器阻值大概是30K左右)

這句是代表新品 化霜感溫器  阻值為30K??
那新的化霜感溫器  要去哪裡購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對 !
30K的意思是,化霜感溫器在冰箱正常之下,固定在儲液器上所測得的阻值,一般冰箱冷凍庫內溫度大約是-20度C,但是這是指庫內溫度,因化霜感溫器是固定在儲液器上,因此儲液器上的管路溫度要比庫內溫度更低,正常之下所測得的阻值大約是30K
化霜感溫器在常溫25度C之下,阻值為2K

化霜感溫器到原廠服務站買就有了,沒有分型號.

网友:
很詳細的講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壓縮機要壞沒那麼簡單,客戶不會等到壓縮機壞才報修,冰箱內的食物會先壞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以溫度在零下20度    感溫器阻值為30k左右

這樣我了解了  感謝大大

那強制除霜是連按三下就會進去強制除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強制除霜按鍵壓下去之後,停留1秒再放開連續3次,太快放開會無效

网友:
一直覺得為什麼要改用電子式的基板控制
以前除霜定時器的控制好像故障也比較少
改電子式的成本比較降低嗎

网友:
最後提示的故障點判定,真的是一般人所需要的

网友:
我有一台老冰箱,之前拆開看過是温度檢測器壞了~(是電隅型)
因為没有辦法調温度,所以底層的冷藏都快變成冷凍庫了~
想說剛好少了一台冷涷庫,就。。。。繼續用。
使用了好幾年了,一直都繼續服役中~
想問樓主這樣長久使用下,不曉得會不會有什麼後遺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壓縮機運轉時間過久,較耗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壓縮機運轉時間過久,較耗電

想說哪天壓縮機壞了就算了~
可是。。。。就是不會壞啊!

网友(2012-01-02):
感受良多!!
吸收下來了!!
我還沒碰過這種電子式的冰箱!!
有遭一日還是會碰到的!!
先吸收下來!!

网友:
tsao0427 大大 的電冰箱實例教學,
講解清楚圖文並茂詳細易明,
令我這種業餘 diyer 得益不淺.
希望 tsao0427 大 多發一些實例教學,
做福大眾...謝謝!!

网友(2012-02-10):
受益良多!
感謝感謝!

网友D(2012-04-05):
小弟是剛加入論壇新手,有看過 tsao0427 大大前篇SR-515GXV的維修文;最近家中同型的變頻冰箱剛好也發生故障,它的情形是冷凍庫不冷(不能結冰),冷藏庫似乎是會冷(還算有冷度);經大略檢測結果:壓縮機及送風馬達會運轉正常,庫內燈會亮,但冷度不足.綜合論壇先進量測的方法;量測溫度保險絲73度C~正常,化霜感溫器和冷凍庫感溫器應該也是~正常.遍尋網路資訊,有大大認為是漏冷媒了或變頻壓縮機壞掉.....我家這冰箱已過壓縮機原廠3年保固期~~想說如果只是漏冷媒還好(聽說還是要送回原廠檢修);那最差的話變頻壓縮機壞掉~可就要口袋大失血了...不過好像很少聽過冰箱壓縮機會壞掉的,至少我媽那台用了15年以上的大同冰箱還好好的運轉...
想請問 tsao0427 大大或論壇上其他前輩先進,能找出其它問題;或有另外的解決方法嗎?
~小弟:不勝感激~均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是剛加入論壇新手,有看過 tsao0427 大大前篇SR-515GXV的維修文;最近家中同型的變頻冰箱剛好也發生故障, ...

你到論壇上回文10篇以上,就可貼圖片,檔案大小不要超過250K,
到時再另發一篇文章到論壇上,大家會幫助你的

拆開冷凍庫後蓋板,照幾張冷排結霜狀況照片,這樣比較好判斷

网友:
小弟收到~3Q...

网友(2012-05-11):
感謝taso0427大圖文教學,受益良多!

网友:
謝謝大大的教學, 判斷化霜感溫器的好壞就從阻值來測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對 !

T大大,如果冷排化霜不量,測量黑線阻值大約20幾k,藍線在7k左右,按強制化霜3下,進入化霜狀態,勾表1.7左右電流,是否只更換電腦板就ok
以前直覺能夠按3下進入化霜狀態,電腦板就是ok的想法不知是否正確。
還請t大大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E:
T大大,如果冷排化霜不量,測量黑線阻值大約20幾k,藍線在7k左右,按強制化霜3下,進入化霜狀態,勾表1.7 ...

大大所提供的數據, "黑線阻值大約20幾k,藍線在7k左右" 依在下判斷不太像是化霜不良,
黑線是化霜感溫器,一般化霜不良的情況阻值大都上升至40K~50K左右,藍線是庫內溫感溫器
正常情況下應該13K~18K之間,大大測得7K左右,相對溫度大約 -3 度C,明顯溫度不足

基板上的強制化霜功能,如正常大致上可表示基板化霜迴路是正常的,但不表示基板其他迴路也正常
化霜電熱管的阻值是68歐姆,110(V)除以68歐姆得到電流1.6安培左右,大大測得1.7A屬正常

整體判斷下來溫度是明顯不足,但實際故障狀況還是必須看到冷排結霜狀況才能斷定,需特別注意的是門開關經常接觸不良,會時好時壞須留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所提供的數據, "黑線阻值大約20幾k,藍線在7k左右" 依在下判斷不太像是化霜不良,
黑線是化霜感溫器,一 ...

冷排的霜就跟大大拍的照片想同,沒有除霜,打算將基板,2顆白豆一並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