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LEMEL IA500 維修實例

楼主(2011-08-28):
今天中午, 朋友送過來一台有問題的液晶螢幕... 說是開不了機..

型號 : LEMEL IA500
拆機後... 直接就看到了故障處...

沒錯! 電源板上的 1000μF/10V 電容陣亡了!!
原本以為, 換了它就可以修好... 結果螢幕祗會泛白, 無顯示..

回頭再檢測發現, 上排的 1000μF/25V*2 和 3300μF/10V*2 容量都不正常,
更換後... 螢幕有顯示了, 但畫面上會有橫紋....
把剩下的電容全拆了, 找到最後一個問題點...
一顆100μF/25V的電容已無容質....

更換後完修...

网友:
15" 還有人要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減修, 做環保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減修, 做環保囉!!

有時候維修不是在於價值,在於維修成功後那種樂趣跟成就感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錢買得到新品,自已動手修是錢買不到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這種電源版好像 大台SWITCH裡面用的款式

15吋螢幕如果不要,可以捐出去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看樣子是電源板故障導致輸出電壓異常,所以乾脆電容
全都換新.......

网友:
恭喜!當監視器也很好用~~~15吋空間可以更小!!

网友:
拿來做測試用是不錯的螢幕
只要能顯示不用要求太多
恭喜完修

网友:
不錯  修的好
軟的 讚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啊!我就是其中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啊!我就是其中之一!

其實... 牛更喜歡10"的... 小台好收!!
就是便利商店收銀機用的那種!!

网友:
修的好~
做環保~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