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D板供給電壓異常

楼主(2011-08-29):
接上VGA訊號以後抓不到電腦信號
LCD可以開機 燈管有動作 高壓部分正常
但是電源按鍵會閃動不穩定 接下來進入休眠黃燈模式
小弟檢測發現原本為3.3/5V的AD供電線路   直接量測3.3/5V - GND 測到8V~8.5V跳動
由D822輸出量測-GND 為3.45V
量測12V略低 為 11.5V
圖中的三顆電容已經換過
請問D822這顆是否是電壓不穩主因?
怎麼量測?謝謝各位

這是D822資料 http://www.soiseek.cn/NIEC/FCQ30A06/
LCD資料http://ftpkuban.com/FTP/Manual/ViewSonic/VA721_SM_770_1b.pdf

補上圖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j大…不知您有將c824' c825'c828 這三顆電容量測過嗎 ?

网友:
斷開那顆稽納再量看看~ 12v, 5/3.3v 是多少...

楼主:
su_fei  我的電融換過了 容值都正常
pigood 我斷開後 12v降成3.3~3.4
                           5/3.3v 變成 -4.3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樣的電壓…我會考慮從一次側著手…先量大電容,是否為148~154 V之間,且是否穩定,
如電壓穩定,查一下PWM  IC 及Q801的電壓 。
D808 也量一下電壓值 ! D811 也測一下好壞 !

楼主:
su_fei  我量100uf 400v 電容上面的電壓穩定在150v
p+i板子 不接上a/d板 直接量測 12v輸出端是11.24
                                                 3.3/5v 輸出端是 3.48
--------------------------------------------------------------------------------------------------

Q801的資料 http://html.alldatasheetcn.com/h ... 7/1/AP09N70I-A.html
D808是玻璃封裝的二極體 上頭標示20 一條黑線

再板子上量測:
Q801 有三隻腳 GDS 我用電錶 二極體檔   表筆測量 紅筆接S 黑筆接D 有0.583
                                                                                紅筆接S 黑筆接G 有0.738
D808 用二極體檔量  0.909
-------------------------------------------------------------------------------------------------
拆下來單獨測:
Q801   用二極體檔   紅筆接S 黑筆接D  0.559
                                紅筆接S 黑筆接G   始終是1(不導通)
D808 用二極體檔     0.913
--------------------------------------------------------------------------------------------------
現在接上所有的板子 有螢幕 但是出現搜尋無信號  接下來進入黃燈模式
看原廠檢修說明文件 似乎是高壓部分異常?
本來按鍵版上的綠燈led 會嚴重閃爍 檢查按鍵版是否有故障 發現有三個按鈕壞掉 我先解悍下來
閃爍就沒這麼嚴重了
但是壓按鍵版 仍然只能開關機 就算無信號也應該可以進入mean菜單 但是沒辦法 就一直強制黃燈模式

同款板子 查閱板上有紀錄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ighlight-VE710.html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ghlight-VE710B.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接上ad板後電壓正常,如您所述…
1…請先將所有按鍵換新
2…ad 板左上1117,量測電壓,如正常
   換2顆振盪晶體之間的"24c08"(還是24c16,我忘了!)
ps: 此板可能是按鍵異常致"24c08"(還是24c16,我忘了!) 資料錯誤,無法偵測 !
-------------------------------------------------------------------------------------------------------
以上只是個人想法,如有錯誤,尚請板大及各位先進賢達海諒 !

楼主:
su_fei  謝謝你
我已經將電源部分換過pwm ic以及+12 +5/3.3兩顆穩壓
電源已穩定供應 目前問題出在a/d版上 可惜那顆不是1117穩壓轉換
目前查到多處短路 我也沒有熱風槍可以拆 先放置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