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台哥大(鼎天代製)型號W101螢幕背光不亮

楼主(2011-08-29):
求助 台哥大(鼎天代製)型號W101螢幕背光不亮如何修
?請各位大大協助。謝謝!

网友:
請先確認有無進水?
排線斷線?
也有可能是面板問題這款是LED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無進水  排線無斷線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目視判斷排線嗎?
這片面板價位大約2x00元
你參考看看
若是主機板問題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哪裡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有實體圖嗎?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大哥, 可以發個這款比較完整的pdf檔嗎? jpg的看不清楚說,

感恩阿~

楼主:
請問哪裡可買到此款面板回來自己換?多少錢?謝謝!

网友(2011-10-31):
這片面板是led面我會很多過了這片價位在2000整不會抄過的

网友(2012-01-23):
引用 网友B:
你參考看看

請問gtorpo大...
F2的保險供電是直接由變壓器供電嗎??
因我有一台也是背光不亮...
開了幾次機後F2居然燒了...用電表量F2電壓有18V多的電壓...
我因該朝哪個方向找問題比較好..
謝謝~~

网友:
我是在做面板的要可以打給我......那快是led面板還巷是10吋..或10.1寸我妄了....要我在給你電話

网友:
價位可以比它門說的底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大哥, 可以發個這款比較完整的pdf檔嗎? jpg的看不清楚說,

有須要用消息給我

网友:
回錯了sorry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哪裡可買到此款面板回來自己換?多少錢?謝謝!

有須要用消息給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大哥, 可以發個這款比較完整的pdf檔嗎? jpg的看不清楚說,

RoyalTek W101 Quanta ON1.pdf (922.22 KB, 下載次數: 50)
完整的pdf檔

网友:
不亮喔...換一片喔.....比較快

网友(2012-03-22):
這真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