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維修(軟柿子)

楼主(2011-08-29):
ACER 4520筆電維修(軟柿子)
故障現象: Power-ON後隨即斷電(保護)

未拆之前原以為整合橋問題(通病)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highlight-4520.html
習慣性拆開研究研究(沒別的本事,自認拆拆裝裝是我的專業)

MLCC C417短路了

C417短路了,報廢硬碟上拆一顆個頭一樣的補上

正常後開機,發現這是誰裝的OS
裝置管理員內驚歎號一堆?
這樣的筆電用起來不會很彆扭嗎?
接下來~~驅動~~更新~~燒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厲害
有遇過一台電容燒到內層線路的
恭喜完修

网友:
我也常被所知誤導~~有時都沒看就拆橋~~結果誤會一場!!再來一次

网友B:
要在數百顆零件中找到短路的一顆, 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在數百顆零件中找到短路的一顆, 不容易啊..

運氣好吧?
記憶體進手蓋板拆開,將整合橋散熱片翻開
明顯看出這麼大顆有點焦焦的感覺
電表量測後發現短路
整台拆開主要是萬一不是問題核心點
直接加焊整合橋(通病),如果加焊後可以開機
那麼就可以進一步確認知道自己後續要如何處理了
論壇中有很多大大可以處理BGA,收費不貴的

网友:
4520这款电容问题真多,前两修了一台是LCD接口供电电容短路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真是好運!恭喜完修!

网友:
感恩啦,又多學一招.受教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