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車記錄器故障

楼主(2011-08-29):
行車記錄器故障 有異味
在電源旁有燒毀的晶體
前三個字是mpc
但是找不到datasheet
請問有人知道嗎?

网友:
似乎很像是插錯電,有可能是降壓元件或是幫電池充電的一部分電路

网友:
插錯電+1
===============
零件擺放刻意接近 DC_IN 插座 懷疑這個零件有線路和DC_IN 有關
你可以再靠近點拍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機太差 近拍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狼大
可以用什麼帶替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為無法確認電路,所以也無法了解能用何種元件代用

网友:
那零件是什麼樣的包裝呢?
可以拆下來 單獨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放大鏡拍了二張圖
不知有沒有幫助
該元件已經呼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包裝sot-23
該元件已經呼掉了

网友:
這機器應該還有內建電池,先看看用電池能不能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電池可以開
狼大 請問有可能是什麼功能的元件? PS:用壞沒關係

网友B:
很像是充電電路或是輸入降壓用的電晶體,不過無法真正確定

楼主(2011-10-14):
引用 网友B:
很像是充電電路或是輸入降壓用的電晶體,不過無法真正確定

狼犬 不知這樣有幫助嗎?

网友:
行車紀錄器的外接電源是DC12V TO DC5V的變壓器
我想樓主可能是直接以12V輸入而使那元件陣亡
看那故障的元件編號像是Q開頭
我想那應該是三極管
功用是當電源為外接時
以外接電源為主並為電池充電

网友:
何不拍個本尊的外觀及型號.
有同機型的同學就可以拆機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放大鏡拍了二張圖

買一個可手動調焦距的
WEB CAM
可以拍的很清楚
我用 KINYO  PCM-531
不錯用也不貴
一個才兩三佰元
這裡有拍下的照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6%AD%8C%E6%9E%9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