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 Kolin 歌林20吋液晶電視 P+I 電源高壓板的變壓器

楼主(2011-08-29):
求助 ! Kolin 歌林20吋液晶電視 KLT-2025 P+I 電源高壓板的變壓器(照片中紅筆圈處)
此顆變壓器會有異聲及電壓會不穩跳變.
請求那位大大有此顆變壓器或何處可購得.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不是變壓器故障,是電容故障--尤其是最大那一顆

网友:
什麼故障狀況 大概説明一下

网友:
可能有漏電 先抓漏電 不一定變壓器壞

网友:
電容壞   ..........  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前我是把板上的高壓元件清光 換高壓板 修好的

楼主:
故障狀況:
插電無法開機.電源指示燈不亮.變壓器會有答答答的異聲.有換過好的大電容.狀況一樣. 量大電容電壓有DC154V . 連至主機板的電壓有2組應該是5V及14V. 但是實際測量5V這組為2.7~4.3之間跳來跳去電壓不穩.14V這組為12~14之間跳來跳去電壓不穩.
拔掉與主機板的電壓連線.變壓器也是會有答答答的異聲.測量電壓輸出5V這組是在5V左右跳來跳去電壓不穩.14V這組是在14V左右跳來跳去電壓不穩.所以懷疑是變壓器故障. 請教各位大大有何看法.謝謝~~

网友:
也有可能後端那顆雙陰二極體或是前端那顆mose開關的問題
可以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故障狀況跟我的一樣嗎?

网友:
有散熱片的那幾個晶體焊下來檢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MOS FET 開關已換過 .雙陰二極體有拆下檢查是好的.電容也全部檢查過並換掉幾顆可疑的. 2顆稽納二極體也沒有問題. 問題依舊.

网友:
答答答的異聲可能是PWM 振蕰不良或是負載短路
把所有負載斷開,通電
量一下PWM VCC供電會不會也跟著跳動?
電壓跳變是穩壓電路的問題
查一下穩壓採樣電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閃一下黑屏?

你把高壓的電路先斷開看看電源會不會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