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 HITACHI T-CON 上的IC

楼主(2011-08-29):
求助 ! HITACHI T-CON MDK336V-0 上的IC .
請教照片1 紅筆圈起來的IC 就是照片2 . 這顆IC(應該是穩壓IC) 的型號及規格.那裡有賣?或有代用的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 ! HITACHI T-CON MDK336V-0 上的IC .
請教照片1 紅筆圈起來的IC 就是照片2 . 這顆IC(應該是穩壓IC)  ...

第2張圖的零件是RT9818C-27PX

應該是2.7v的"微功耗電壓檢測器"

楼主:
感謝!! 請問那裡可以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