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電腦"耗電"問題~~

楼主(2011-08-29):
其實做電腦也很久了~~有一些的問題再加入這個大家園以後~~漸漸浮現~~
之前對於電子的概念真的很淺~~最近漸漸有一點點的進步~~
就在這跟各位大大一起討論一下~~

1.電腦待機時耗電是多少呢?
2.使用時到底是耗電又是幾瓦呢?
3.一開機到關機用電都一樣嗎??

我這次採購的儀表中有一台 POWER METER 很可惜是壞的~~
我利用今天;去我朋友那在凹了一台~~晚點來公布答案~~一起把圖貼上來~~
當然也請各位大大一起來討論~~~

网友:
我同學有上網買簡易的功率計,好像不到一千吧!!
可以針對家電、電器、電視等計算、記綠用電量。

他是買來測家電用電情形,所以不用很準。

楼主:
回复 网友A:

D大~~
呵呵~~我這是凹來的~~比一千便宜~~
D大歡迎對我的問題加入討論~~~~

网友:
哇~~~如果你這台凹來的可以詳細記錄細節,那這台POWER METER 可能就很好玩了。
可以把家裡耗電的元兇找出來。

我也很想知道不同CPU的電腦耗電差多少!?到時請M兄貼圖表分享給大家了。
(如果那台可以有圖的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為目前手中只有一台P4 2.8的機器~~
先PO幾張給各位大大參考~~~再一起討論~~
未開機時~~
開機時~~
進系統~~

當機器運作中80多瓦至100多瓦跳動~~

以圖3來說~~~
正常  W=VI
109.2*1.413=154.2996 W
可是實際功率測得 102.1W~~差了52W左右~~

网友:
看來電腦還算省電。。。。

不過整套電腦的耗電也要含LCD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記得這台好像有量測PF 功能
如果 PF   0.40~0.48
[ 實際功率測得 102.1W~~差了52W左右~~ ]
==> 是有可能的

如果還有閒時 不妨  拿有
主動功率因素修正
(APFC )
的POWER SUPPLY  換上玩玩
一般 APFC 可達0.90 已上 (AC110V)

网友:
感謝!!有圖有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