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開機後進WIN logo當機問題。

楼主(2011-08-29):
請教各位高手:
情況1:
開機→電腦資訊畫面(BIOS版本、CPU、RAM、HDD)→各個裝置位置畫面→黑畫面(準備進WIN)→"當機了"

之後 黑畫面黑很久  慢慢的 WIN LOGO慢慢顯示出來 但中間游標沒有移動

情況2:
重灌WINXP→ 一切很順利→ 執行第一次進WIN(順利)→ 開始(程式集)畫面→ 重新開機(未灌入裝置驅動程式)→回到情況1 → 當機了

請問各位高手、前輩:

1.是哪個環節出問題了(南橋? SUPER I/O? PCI裝置? 還是其他?)

2.要按哪個按鍵 可以在系統進入WIN LOGO前逐步執行給我們看現在系統正要執行什麼嗎?(F8面畫我都執行過 沒有逐步執行)

教導我這個菜鳥吧~~謝謝~~

网友:
先清理一下內部(記憶體,顯示卡風扇,cpu風扇)
最有可能硬碟快掛了

网友:
硬碟OK,記憶體OK,那就是主機板問題!如果你有兩個記憶體插槽,就分別試試看是否分別單插兩隻記憶體插槽時的情況是否一樣!這是因為我現在判定主機板記憶體不良,用單插記憶體去分辨看是否進去WINXP樣會當機在LOGO!

网友:
回复 网友A:

試看看進安全模式是否正常.能正常安裝xp記憶體跟主版故障的機率不高.硬碟跟顯卡比較有可能.主機規格列出來看看吧

网友:
硬碟壞軌,變成可以寫,讀不到,換一顆硬碟裝系統測試就知道毛病在哪了。

网友:
cpu 換一下試試

网友:
PEXP 測試開機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