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w1934s-sn 燈管老化問題

楼主(2011-08-30):
最近拆了這一台
他故障一開機五秒就熄滅了
電源燈還量著
電源版正面
電源版反面
燈管
燈管部份位子
我看燈管有老化現象
但是我插上燈管沒有接面板只接ad版燈管會亮而且超過五秒
但是開一段時間後燈管吱吱叫
是不是電源版也有東西快故障?
如果要買燈管是要買19吋16:10的燈管嗎??
感謝大大解題n_002|

网友:
燈管接電如果亮度ok可以只將燈管兩端重焊就可,橡皮處拆開你就會知道,但要細心別拆斷燈管。買燈管別管螢幕幾吋,要注意的是燈管長度、形狀、粗細以及價格。

楼主:
我已經買好了燈管也裝上去了n_037|
也燒機成功了
我看到網路上有個電源版通病
OZ9938的3脚直接對地短路就可以了
但是不太懂這個做法的,用意請大大講解一下n_028|

楼主:
之前問的問題被清掉了
還有之前大大所講解我的改法似乎很危險
那樣會對燈管壽命減少嗎n_066|
還有可以在哪個部分多做檢測修復n_029|
感謝大大的解題n_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