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8ST會不定時重開機,而重開機後抓不到硬碟.

楼主(2011-08-30):
[維修實例] : Ga-8st會不定時重開機,而重開機後抓不到硬碟.

最近老婆買了S牌8G紅色無蓋的隨身碟,同樣廠牌的,以前也買過白色有蓋的,從來都沒有出過問題,這次卻用起來怪怪的,老婆的電腦使用後卻會當機,而我的電腦若冷開機,就抓不到隨身碟,需要拔出再插入,才可以用,使用上很麻煩,不過還是先將就著用.

但是前幾天卻出現大問題了,隨身碟是在H,我把影片放在裡面,然後開啟影片,看了一下就按暫停,忙了一些事之後,就直接把隨身碟拔出,這下慘了,電腦當機了,不管怎麼按都救不回,無法回到正常狀態,真的是死當了,沒有辦法只能關機,休息了一段時間後,再打開,竟然電腦無法開機.

目前我的電腦已可以使用,就是現在用來上網的電腦,檢查Power正常,主機板只發現一個電容有凸起,換好後,本來以為就沒事了,過了一夜再看,又凸起了,然而電腦仍然可以使用,因此總覺得還有問題未找到,只能等有空時,再慢慢來找了.

而老婆大人的電腦,因為用了那個隨身碟之後,也是當機後無法正常開機,最後只能重灌.

Ga-8st主機板與 LPG2-30電源供應器都有問題,將會分成兩部份分別貼在主機板區與電源供應器區,而本文為Ga-8st主機板部份.

LPG2-30 電源供應器部份在 : http://bbs.pigoo.com/thread-32244-1-1.html

因為老婆的電腦,以前就會不定時重開機,開機後就抓不到硬碟,所以乾脆就拆開主機檢查,發現主機板CPU和DRAM之間,有兩顆3300uf/6.3V的電容微微凸起,因為買不到原來的容量,就用較大的4700uf/6.3V,原來也想要買3300uf/10V的,也買不到直徑相同的.

平常都是使用30W的烙鐵,做為一般的焊接,但在拆主機板和Power的電容時,卻是無動於衷,所以也就拿出60W的烙鐵來用,本來都有使用調溫的控制器,在此時也只能調到最大值,等休息時再調到保溫,用60W的在拆一般的零件時還蠻快的,大約3~5秒就OK了.

照片中可以看到30W的較黑,它已使用超過20年了,因為有調溫的關係,目前還沒壞過,烙鐵頭則有換過,60W的則是大多在拆零件時使用,平常較少用.

30W,60W烙鐵和調溫器 :

Ga-8st 主機板兩顆 3300uf/6.3V電容凸起 :

Ga-8st 主機板兩顆 3300uf/6.3V電容凸起放大圖 :

凸起的3300uf/6.3V與新的4700uf/6.3V電容 :

Ga-8st 主機板兩顆 3300uf/6.3V電容凸起,改為4700uf/6.3V修復照 :

修好後,開機正常,但是我並不認為這樣就把所有問題都解決了,因為之前常會不定時重新開機,所以我就再更改一個設定,希望能夠防止問題再發生.

軟體設定步驟如下 :

桌面/我的電腦/滑鼠右鍵/內容/進階/啟動及修復/設定/系統失敗/□自動重新啟動 ←取消勾選,再按確定,完成.
就這樣連續燒機(在上網工作狀態)兩天,各超過14小時,都沒有再發生任何問題.目前可能還有隱藏性問題存在,但是老婆大人急著用,也只能等有問題時,再來處理了.
LPG2-30 電源供應器部份在 : http://bbs.pigoo.com/thread-32244-1-1.html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一直覺得你的標題怪怪的 !!

Ga-ast會不定時重開機,而重開機後抓不到硬碟 !!

剛剛去了技嘉網站查了一下 !!!

你的主機板應該是 GA-8AT (Rev .1.X ) 才對 !!

版主有空改一下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一直覺得你的標題怪怪的 !!

謝謝你的提醒.
標題是對的,請看清楚第3張照片.
因為你的提醒,發現標題沒錯,內容的名稱卻是錯的,已改過了.

GA-8ST:
http://ee.gigabyte.com/products/page/mb/ga-8st/

网友C:
回复 网友B:

6.3 3300 我不建議 那2個用4700代用  有些地方不能用高uf電容替代 只能用 耐壓高點的同等uf替代
避免  濾波 異常

网友D:
改用固態電容可以用粉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6.3 3300 我不建議 那2個用4700代用  有些地方不能用高uf電容替代 只能用 耐壓高點 ...

謝謝你的建議.

若是在幫人維修的情形,你說的應該是沒錯,但這是自己的板子,在將就零件的情形下,有什麼問題的話,就把它當做是試驗了.

較高容量的電容代替較低者,可能會影響的幾個因素.

1. 濾波後,電壓會高一些些,但是會更平整更穩定.

一般20Vdc以下的電源,若用2000uf來做濾波,DC值幾乎已達最高值,再多加上去的電容量,對於整體電壓值的影響已不大,只是會讓DC電源的漣波值更小而已.

若是5V的TTL電路,這種疑慮可能較大,COMS的電壓不受限於5V的影響會較小,3.3V的可能影響稍大一些,1.8V的可能又更大一些.

2. 一般會用6.3V的耐壓,應該是用於5V和3.3V,或者1.8V的濾波,或者加強電源的穩定用.

3. 充放電時間較久,受供電的負載,若是有特殊的設計,可能會因此受影響.

4. 因為電解電容用久了,其電容值會減少,用較大的剛好可以慢慢接近原來的值.

從裝好到今天(20110911),最少有13天了,每天幾乎超過14小時上線燒機,好佳在,只發生一次藍幕當機,但是沒有再發生重新開機過,跟修理之前相比,實在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用固態電容可以用粉久.

謝謝你的建議.

我有看過這種建議,但是我會衡量零件的相對價格,好不好買,故障的機率,再來做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