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CT-723 黑屏求助[已完修]

楼主(2011-08-30):
電源配適器接電後上面的電源燈會亮
可是一接上螢幕,電源配適器的電源燈便會熄滅
把A/D板拔除,只單接高壓板接上電源的話
電源配適器的電源燈都正常...
請教是A/D板壞掉了嗎?

******UPDATE******
感謝所有大大的支援~
經過更換bl340a二極體後已經正常運作^^

网友:
你要檢查拆開外接的電源配適器是否故障
先排除電源配適器是否故障
燈有亮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你換一個是配器測試就知道是不是適配器出問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只是告訴你 ,  你的電源適配器無法提供所需的電流 !!

那是不是故障 , 這還需要檢測一下 !!

有可能是 LCD 本身某處有問題 !! (造成過電流)

或單純是 電源適配器 的問題 !!! (提供電流能力不足)

网友:
你的電源變壓器,帶不起負載

网友:
盧大的建議....推....  先換一個吧,不然拆了再說。

网友:
嗯,換一個試看看,沒有就是拆開,我猜是暴電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眾神的說法!簡單說:就是那個『不夠力』啦!

网友:
供電不穩或是螢幕機板某處零件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