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 不知名 gforce 5500 AGP 顯示卡上零件尋問

楼主(2011-08-30):
原本看到時是電容爆漿...
拆開後看到旁邊還有2棵電源管理ic已經爆掉...
爆到看不清處編號所以上來請教一下...

紅色圈圈是爆電容處..黃色的圈圈就是爆掉的ic...

白色的是好的..編號是APW7058
那2棵黃圈爆掉的是不是APW7312呢(放大鏡+猜的)

网友:
上網找一找電路圖看看吧...

网友:
那是power mos,不知道型號時,找PWM晶片,看sample電路。

网友A:
剛好有一塊一樣的.黃色圈圈型號是apm7312.不知道有沒有代用品.有請其他大大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好有一塊一樣的.黃色圈圈型號是apm7312.不知道有沒有代用品.有請其他大大告知. ...

感謝告之~
看起來這零件還不好找...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太無聊了  查了一下 兩個代用品以及露天有賣的連結
-----------------------
APM7312 ( 20V/6A   Dual N-CH Logic Level Power MOSFET )
http://soft.laogu.com/datasheet/12/APM7312_ANPEC_121118.pdf

代用品如下
#1  APM7318   (20V /   8A Dual N-CH Logic Level Power MOSFET )
#2  FDS6898A  (20V/9.4A Dual N-CH Logic Level Power MOSFET )
======================
#1
APM7318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2/57/573882_1.pdf
露天有賣的連結
APM7318(20V/8A)可以直接代替APM7312(20V/6A),且7318RDS ON 也較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11080328724196

#2
FDS6898A
www.fairchildsemi.com/ds/FD/FDS6898A.pdf
露天有賣的連結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0092307642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太無聊了  查了一下 兩個代用品以及露天有賣的連結

哇~真的太熱心..太感動了...
痞酷的網友真是熱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