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BD-70G主機板維修基本概念想釐清

楼主(2011-08-30):
大家好
今天維修一片康柏BD-70G主機板是478的板子
它的故障是通電不跑碼複位不恆亮(有真的CPU時候),沒有真cpu是恆亮

這塊板子之前就怪怪的,使用一段時間就畫面消失死機一片黑,要關閉電源重開機才能開機

量核心電壓1.5v 記憶體2.5v 其它電壓量測也正常

所已有可能CR後面問題,目前因為量CLOCK有兩顆我覺得怪
32.768K電壓0.16V/0.32V
14.318MhZ 0.02/0.03V  <-----這顆特別有問題

有幾各個基本概念想釐清
1.除錯卡上的reset燈不恆亮代表PCR有都通過嗎?還是哪部份複位正常
2.如上面說的如果時間clock有問題為何後面複位不會恆亮,有真cpu可複位不會恆亮
PCR不是要依序正常才會下一動作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錯卡的Reset燈一般是不會亮(只會開機時閃一下),但是不是每一廠牌的除錯卡都一樣,這可不一定,請你拿一片好的主機板試過就知道了。

其它問題請詳細閱讀舊文!裡面都有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w 大不是小弟愛偷懶是說實在看了很多舊文我還是無法搞清楚我上面說得這一些問題
因為看舊文又跟實做的不太相同所以很模糊不清的概念

例如下面這一片ga-8i945gzme-rh你眼尖的話可發現他沒有14.318Mhz晶振
但它可是用三年的主機可開機的,只是過保自動壞囉(說正歸老化零件故障)
這一片同型號之前我貼過一次大家都說這麼少晶振後來求證同款型號果然全部
都沒有這兩顆圖片晶振,所以照舊文來說PCR因該再C就卡關囉因該是不開機

雖然這一片現在故障是通電複位恆亮不跑碼
所以讓我一直有上面問題搞不清,因我量過正常機板的32.768k晶振電壓也是0.1v-0.2v之間
跟舊文寫的不太一樣,雖然電路不同但概念因該是一樣的不是嗎?
我不是一直想問電壓問題只是到底概念是如何舊文的概念跟我實際都不太一樣

除錯卡我知道正常是閃一下~我想問得是這個閃一下的動作代表示PCR三動作已經做到R嗎?
然後進入南僑發送pg訊號階段嗎?
反之~恆亮代表動作卡在R前面的動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