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機型 VB171畫面偏紅-已解決

楼主(2011-08-30):
ASUS機型 VB171接上電源畫面會看見偏紅閃一下隨即沒有畫面,請問有人遇過相同問題嗎?
可否提供維修方向

网友:
99%燈管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你要不要打客服,看是否在保內?

网友:
保內建議送原廠,看見偏紅閃一下隨即沒有畫面燈管故障成分居多,換燈管要負擔較大風險喔。

网友:
換燈管吧.很簡單ㄉ.

网友:
應是燈管老化!!建議換燈管.

网友:
這一定燈管掛了差外接燈管測試看看最好換了它就好了

网友:
2008 MAR出廠,過保了

网友:
保固是3年吧!!~~以ASUS來說多事保固3年

你要打去asus去問,而不是去問3C燦坤...等購買店家詢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