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家電維修服務站-三洋電冰箱SR-12NX維修實例參考

楼主(2011-08-30):
三洋冰箱SR-12NX維修實例參考:
今日主角:三洋冰箱SR-12NX,聽客戶說這台剛被修過沒幾天,修過後約冷個4~5天左右,然後又不冷,請看以下檢修過程~
1.查看冷藏室出風口是否有吹出冷空氣,並沒有!
2.移出冰箱,還好不是很大台,用鉤錶測量電源線任一條鉤測電流,轉動定時器至除霜位置,看來冷凍室的除霜電路是好的!
3.拆開冷凍室滿滿的都是霜!
4.不放心再量測除霜電熱絲及水盤電熱絲,都有正常動作。
5.既然冷凍室部份沒問題那就出在定時器了!
6.嗯~查看線路圖知道原因了,原來是被更換與原廠不同規格的料件!
7.原規格定時器的內部線圈是1&2,2是運轉,3是共同點,4是除霜,被更換上定時器的內部線圈是1&3(標示顏色不要看),2是除霜,3是共同點,4是運轉。
8.沒有原規格零件,那要在跑一趟購買零件去更換?太遠了!不符合經濟效益,只好耍點小手段,就是將這一棵定時器小心分解,塑膠部份挖一個小缺口,把第3腳的內部剪短焊一條引線出來,引線再與線路圖上的青色連接即可。
9.再將線路整理一下裝回隔板,完修了。
10.謝謝收看。

网友A:
原來是更換到大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是更換到大同的

t56uig 大好眼力~

网友B:
原來可以這樣弄,又多學了一招...........
多謝滷大的實例

是否是將原內部線圈是1&3,改為1&4,共點不接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可以這樣弄,又多學了一招...........
多謝滷大的實例

是的~改成1&4腳~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