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容規格

楼主(2011-08-30):
搞不清楚哪種規格,不知道哪裡有賣

搞不清楚哪種規格,不知道哪裡有賣

楼主:
不知道哪裡可以買到新的電容,請大大不令澀指導

网友:
北部嗎?
電子材料行都有
光華西寧

楼主:
所以他正確的型號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470u
耐壓要看電路圖我沒記住

楼主:
在cpu附近的電路,我買25v/470uf的好了

网友:
cpu的耐壓不用這麼大
你這是哪台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