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Winfast 8500GT 開機黑屏修復實例~

楼主(2011-08-30):
故障情形:開機沒畫面

主角

處理過程:
這片是朋友換修下來給我的,拿到後馬上上機測試,黑屏並沒post警報聲。首先先打了16對的藕合電容對地阻值,每對組值
都在260正負1左右,看來GPU很可能沒脫焊,再來往供電查詢,很快的發現核心電壓沒供電

此供電由一個上管控制2個下管,下管D極沒有來電,往上查上管G極 0V,可是D極有12V進來,

看來問題出現了,先不管,繼續量測Vga memory供電,發現也沒輸出電壓,上管G極也是0V,D極有電壓進來

到此,問題算都出現,追線後核心供電由RT9259A控制,而Memory由rt9214控制,可是對顯卡上電時序也不是很清楚,到底該先處理那個供電,再上網查資料時,想到廢卡中好像有RT9259A,於是試著先替換看看,結果一試就中,換上後
核心供電出來了,memory供電也隨之出現^^

跑碼囉...也有畫面了^^完修~

故障零件

此次心得,原來時序上核心供電要先出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圖文並茂好文章

网友:
大大真的是太神準了~ 恭喜完修^^

网友A:
恭喜完修~~~
大大請教您ㄋ , 怎麼沒看見黑棒啊 ? 要壓在哪兒ㄚ ~~~~~~~~  3Q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大大請教您ㄋ , 怎麼沒看見黑棒啊 ? 要壓在哪兒ㄚ ~~~~~~~~  3Q             ...

呵,我把它插在主板接地,因為一手拍照一手又要拿紅棒,又怕手一抖,板子馬上給掛掉...

网友:
越來越強啦 哈哈哈

网友:
大大的維修思路讓我嘆唯觀止.我得好好學習n_169|

网友B(2011-09-29):
這顯示卡 看起來真面熟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顯示卡 看起來真面熟 哈哈

對啊,這片是朋友給的,就和你之前寄來的一片相同,只是你寄來的是紅色的^^

网友:
哈哈 我連自己寄啥給你都忘了 =.=

网友B:
7300GT 和 8500GT 又掛了 =.=        喵

楼主:
引用 网友B:
7300GT 和 8500GT 又掛了 =.=        喵

哇~不會吧~如何掛法

网友B:
7300 開個半小時 突然掛了 =.=          8500 我朋友用了兩天 開機就逼逼叫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7300 開個半小時 突然掛了 =.=          8500 我朋友用了兩天 開機就逼逼叫了 =.=

哇~金害,這樣你把8500加焊看看能否再撐一陣子了

网友(2011-11-17):
標準的 C P R ,所以有問題馬上要做 C P R 很有可能會起死回生喔

网友(2012-01-16):
看高手的維修過程
再加上講解,夠精彩

网友:
超強的可以以後拿來當練習用的題材,謝謝喔

网友(2012-03-30):
這塊都是哪顆故障嗎..是不是通病n_086|

网友:
首先先打了16對的藕合電容對地阻值,每對組值都在260正負1左右@@
請教黑棒接地,那紅棒接哪??可以測量260歐姆??
是電容外殼(頭頂)

网友C:
首先先打了16對的藕合電容對地阻值,每對組值都在260正負1左右@@
請教黑棒接地,那紅棒接哪??可以測量260歐姆??
是電容外殼(頭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先打了16對的藕合電容對地阻值,每對組值都在260正負1左右@@
請教黑棒接地,那紅棒接哪??可以測量260歐 ...

對地打阻值,紅棒接地,黑棒待測物

网友(2012-05-06):
看了真是受益良多阿~

网友:
真是利害 我ㄉ功力 只換電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對地打阻值,紅棒接地,黑棒待測物

前輩,您這三句話可以為我們這些超級菜鳥說明的更清楚一點嗎?
對地打阻值---這需要一測棒
紅棒接地-----這又要一支測棒
黑棒待測物--這是不是又要一支測棒
這總共需要三支,我的三用電表只有兩支測棒,那該怎麼做....

楼主:
你好,前輩不敢當~
對地打值,就紅筆接地,黑筆接要測量的元件啊,怎麼會有第3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輩,您這三句話可以為我們這些超級菜鳥說明的更清楚一點嗎?
對地打阻值---這需要一測棒
紅棒接地----- ...

第三支?.....=.=
不過這是一個有創意的想法
哪天就會有人出一組
對地同時量兩種數值的工具...好像也不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前輩不敢當~
對地打值,就紅筆接地,黑筆接要測量的元件啊,怎麼會有第3支 ...

這樣喔!那是我會錯意了,這樣我了解了,感謝你的說明,您真是熱心的好人。

网友(2012-06-13):
請教一下~你文中提到16對電容阻值都在260正負1左右

世說正260而負為1嗎?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我文筆差讓你會錯意,應該是打16對電容的阻值都在260左右(259~261)

网友:
猴塞雷啊~~~~~~~Orz

网友E:
高手~~請教 "16對的藕合電容"是指金手指上來那一堆的小電容嗎.......那您是如何得知gpu沒燒毀呢,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手~~請教 "16對的藕合電容"是指金手指上來那一堆的小電容嗎.......那您是如何得知gpu沒燒毀呢,謝謝..... ...

高手不敢當~
打電容的對地值就是為了確認晶片是否有短、開路,如果阻值都接近(偏差不能過大),就先假設gpu是好的,再來往其它方向查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