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先進..阿陸仔的CA6013電容表

楼主(2011-08-31):
請問各位先進..阿陸仔的CA6013電容表.耐不耐操.差不多要買台電容表來用了.我的使用量可能會不小..不知道該買哪台..預算不多..傷腦筋..謝謝

网友:
6013電容表 我上網查很多家有做呢....
只要功能都有到位(你需要量測的範圍)!有背光 有資料鎖定 一般都是不錯用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大大.只是我怕電容表不耐操

网友:
這問題先前已經有人討論過了。同樣的話,大家懶得再說一遍吧!!

教你一招,你上Google打”電容表 site:bbs.pigoo.com”可以看到相關討論。
這次幫你找,也順便給不會的人教學一下Google的用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22342-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29790-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剛買一台勝利VICTOR VC624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3167435327
功能一覽表
電感        2mH-20H   用來量變壓器
電容        2nF-1000uF
電阻        200Ω-20MΩ
二極體        √
三極管        √
通斷檢測        √
保持        √
聲光報警        √
電池        9V(6F22)
功能符合大多數需求

网友:
對有心踏入這行的朋友來說,對於一些工具、檢測儀器,真的有期待又怕受傷害的予盾情結。

建議採用 “階段性“ 的採購方式,怎麼說呢?

舉個例子,想修個電風扇、電鍋,要用到那些測試儀器呢?

反之,若像狼大、Wish 老大這類專業維修達人,想想他們會用到什麼維修儀器呢?

一些維修者,往往會有一種感覺,用一種工具就想搞盡所有維修作業,對專業維修者來說,其實那是不太可能的,看看 Wish 老大、狼大的一些維修文,就可了解到業餘維修和專業維修的差別。

所以我的建議是,你想修到什麼程度,決定你所需要的工具及儀器。這其中必需考慮效率及維修的時間及這些維修工具之間的平衡關係。

网友:
有些時候,要維修某樣物品就需要某樣工具,
這個某樣物品又不需要時常維修,或是僅修這一次,
但沒這工具又無法維修,買了不常用又浪費,
造成工具買或不買的兩難

网友(2011-11-04):
常用的工具儀器
1.三用電表
2.電容表
3.電源供應器
修主機板
1.除錯卡
2.假負載
3.示波器
視個人需求循序漸進添購,一開始我只有很普通的250元的數字三用電表,在進步到買UT61E,當然這不算很高級的啦!續為了修主機板添購除錯卡,到加購假負載,最近搞了一部示波器,雖然不是很高竿,對於個人所學及所需循序漸進不會浪費掉設備才是重點。
當然不同層次領域有不同的需求,就像業餘使用的示波器可能20MHZ的就夠用,但是專業的100MHZ的示波器不一定能達到他的測量需求。
一個新手購入自己還不會用或用不到的設備,就是一種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