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 2253LW 畫面因為頻率Hz大小會有閃爍!(保固內暫時不拆)

楼主(2011-08-31):
如上題!
畫面因為頻率HZ閃爍!!快慢~~在60H大約十秒一次在85HZ大約三秒一次!如照片~
想請教各位大大是否可能壞掉的是哪一各零件!
小弟猜測是震盪企或是AD的IC!
因為小弟沒有公板也沒有熱風槍可以拆IC~~所以想先聽聽各位大大建議!在採購相關零件
頻率快白色出現也快
謝謝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A:
你要不要先把T-COM跟屏線檢查看看?(我是外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不要先把T-COM跟屏線檢查看看?(我是外行)

謝謝您~~屏線是我唯一可以動的!!T-COM我就不懂..

网友:
拆開來看看才知道要怎麼處理

网友:
盧大的建議...推....

沒看到線路的圖很難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