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HARP LC-37HV4U故障維修請教

楼主(2011-08-31):
1.廠牌/型號/製造年份/產地=SHARP/LC-37HV4U/2003/日本(如下圖)

2.故障狀況=電源線插上及MAIM POWER開關壓入後POWER燈閃爍 & OPC燈不亮,無畫面&無聲音,POWER鍵壓入後,後POWER燈直亮 & OPC燈不亮,還是無畫面&無聲音(如下圖)

3.打開機殼相關檢測情形: (如下圖)
a).POWER STANDBY+5 V電壓正常.
b).A/D回饋的Start訊號電壓=0V
c).POWER輸出異常
c-1).給A/D板 電壓無輸出..
c-2).給INVERTER1板 電壓無輸出.
c-3).給INVERTER2板 電壓無輸出.
c-4).給AUDIT板 電壓無輸出..

4.維修經歷及現在狀況:
a).曾用STANDBY+5 V電壓當A/D回饋的電壓=>POWER給.給INVERTER2板 & 給AUDIT板 電壓輸出可正常12V.
b).檢測過程誤觸MOSFET腳位(Short) K3326爆裂SHORT *2個  & 保護電阻(0.22歐姆/2W)OPEN*1個.
c).購不到K3326以K3264替代檢修過程又誤觸MOSFET腳位(Short) K3326爆裂SHORT *2個  & 保護電阻(0.22歐姆/2W)OPEN*1個.
d).購不到K3326 & K3264又以 K2843替代爆掉K3264*2個 & 電源保險絲 *2支.

5.想先沉澱一下 & 求助各位大大—希望大家指導迷津,謝謝!!
a).K3326可用K3264 或 K2843替代嗎?可代用品是什麼代號?
b).有大大可代售?或那裡可買到?
c).A/D無回饋Start訊號之維修該往那邊走?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規格而言 K2843代用應該沒有問題、
A/D無回饋Start訊號---查查AD板各組電壓是否正常-濾波電容是否正常--IC是否發燙

网友:
回复 楼主:

p大…如需.K2843 可至
1 文星…@40元http://www.3030.com.tw/Index.asp?ID=580&ID2=2
2電洋電子…@35元 (台北市西寧南路4號1樓 電話02)2381-5199)
ps1:文星可郵購
ps2:以上皆無 k3326

网友:
sharp 的電視有一點特別的地方
如果其中有板子故障
你還一直開機試
會造成開機程序遺失 (開機一直閃紅燈)
你必需先把開機程序燒回去
再開機測試
測試時只要發現開機不正常,就必須立刻按關機(不能直接拔電源線)
不然開機程序又會沒了
日製日規電視沒有台製電視好搞
sharp因為會遺失程序的問題
又比sony難搞 (sony還可以依閃紅燈次數來做初步判斷)
最後就是,日製日規電視,零件難尋,有太多專用零件買不到
就算想跟公司請整塊板,日本那邊也不賣
除非你有特殊關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SU"大提供訊息->網購K3264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dk大"提供訊息->將先把"OWER UNIT"搞好再試試.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牌子的我沒遇過,看這架構…不容易玩,有點像走2邊對稱模式!
T-com跟AD共用一塊板,這需要好好的看一下架構,這兩天…再找老師傅問一下 !
看4樓大大的回文,應是此型高手,可否請其多多教導!

网友C(2011-11-08):
各位好 在下使用同一款TV,也碰到同樣問題,但是我家的每經過一兩天即可開機,開機後不可關機,否則須等一兩天方能再開,另如開機後無法啟動(綠燈變閃紅燈)須短時內關機(用遙控)
,否則即無法再用遙控開機,須使用強開機(關掉TV主電源,機上的,同時按住VOL的一與INPUT鍵再打開PW)進入工廠模式,再由avc上重置,只是須重調設定,需要重置是因為我無法從工廠模
式離開進入TV模式,亂按會進入另一個小視窗,也無法進入TV模式,各位先進,請幫幫忙,看如何不需重置即可進入TV模式,曾在GOOGLE找了下,有同樣問題的人還不少,顯見這一款TV的
背光結構有瑕疵,有人提到背光板電容或pw板電容更換或可恢復,背光修好可能就成了,在下是電子系畢,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現從事巴士電機修理,對現代電子莫法度,請各位幫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各位好 在下使用同一款TV,也碰到同樣問題,但是我家的每經過一兩天即可開機,開機後不可關機,否則須等一兩 ...

這台現在無解
剩下改板一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現在無解
剩下改板一途了

we can大:
謝謝--若可改板您可幫忙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we can大:
謝謝--若可改板您可幫忙嗎?

我可以試看看嗎
如能幫上忙
我會幫喔
我時間定好
再來跟您報告
煩請等等好嗎
手上有一塊(工業用主版)頭痛中

网友D:
POWER SYSTEM BLOCK DIAGRAM (AVC System)
SIGNAL FLOW BLOCK DIAGRAM (AVC System)
維修流程圖到手喔
還要修嗎
我有流程圖  型號為 LC-37HV6U
這兩台型號不同架構一樣   LC-37HV6U   LC-37HV4U
原廠維修手冊 27mb 無法上傳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WER SYSTEM BLOCK DIAGRAM (AVC System)
SIGNAL FLOW BLOCK DIAGRAM (AVC System)
維修流程圖到手喔

we can大:
當然要要續修;可幫忙-- 是 小弟我的榮幸!!
先謝謝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e can大:
當然要要續修;可幫忙-- 是 小弟我的榮幸!!
先謝謝您了!!

現在故障情形是如何
電源版修好了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這台現在無解
剩下改板一途了

這台就算要改板,也是有技術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台就算要改板,也是有技術性的…!

現在手上有(原廠說明書)維修的
有說明(如何備份資料)
這兩台型號不同架構一樣   LC-37HV6U   LC-37HV4U

网友:
確實這台要改機板 也是有很大的問題
看了(原廠架構流程)確實要有一些時間
慢慢改(或是)修護
看樓主(意願)

楼主:
謝謝!!
真想要,把它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台現在無解
剩下改板一途了

TV(SHARP LC37HV4U)這幾天都可開機,跟天氣不曉的有沒有關析,天氣涼或潮溼,能開機的機會就大,但機器一稍有溫度即若關機即無法再開,所以每天只能開一次,因還能看,不知送修好還是繼續用好,它雖是老機型但因影像畫質還不錯,所以.....猶豫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TV(SHARP LC37HV4U)這幾天都可開機,跟天氣不曉的有沒有關析,天氣涼或潮溼,能開機的機會就大,但機器一 ...

您的問題 我覺得是(電源)問題
應該是(送修)比較(省錢)也環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