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EWSONIC VE720M 很烏龍的維修

楼主(2011-08-31):
這是小弟單位財產,使用人早上突然說LCD不顯示,上電檢查后燈號正常無背光,但是插上變壓器面板會閃一下,研判掛高壓或是燈管,本來想買新的,但是總長有交代,為了厚植國力反攻大陸,舊的能報廢新的不能買,只好修了
外觀

背面

拆開后是奇美A170貼牌

上電量電壓,電源 18.4V,ADJ 4.85V
補焊后再上電,面板有時可顯示有時不顯示(不是一閃即逝),研判燈管脫焊可能性很高
因為是燈箱式,先拿掉面板,內鐵框跟燈箱就靠紅圈內卡筍固定,因為塑膠箱很薄,壓下就可脫筍

被罵到臭頭的U型燈管

補焊后裝回面板

裝回鐵框

結果症狀依舊

突然想到會不會是變壓器老化,找1台一樣的變壓器來插,顯示正常了

把變壓器敲開

紅框內3顆330U/25V是並聯的,LED燈旁1顆330U/25V(藍圈),4顆都彭龜了

因為手上缺料,3顆並聯330U/25V用1顆1000U/25V代替,LED燈旁1顆330U/25V用220U/25V代替

上電后可正常顯示交件

网友:
哈哈!以前我也這樣過,整台拆個精光,

結果是變壓器出問題,白白浪費時間

网友:
奇美的外接電原通病....
我也發生過..

网友:
遇到這個問題不是先測試電源嗎